怎么使车刀的断削效果好些?

楼主(2008-04-28):
我在车调质的工件时, 老是不断削 常使切削挂在工件上转成麻花壮 很容易把刀尖缠断 麻烦请高手回答一下。 怎么磨车刀 才能使断削效果好 (我看到师傅磨的车刀很好使 15丝的进给量也能很顺利的断削, 而我的进给量得达到50丝才勉强断削 也许是老师不肯交 ,也许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我按师傅的话磨了3个月了, 还是不行, 但车45号钢时断削倒很顺畅。 真心请高手回答。

网友:
你这不叫不断屑,叫不卷屑而已。我经常车100mm以上的东西都不断屑的,不过排屑是很正常的,切削力很稳定,只是太长的屑清理起来比较麻烦点

引用 楼主:
我在车调质的工件时, 老是不断削 常使切削挂在工件上转成麻花壮 很容易把刀尖缠断 麻烦请高手回答一下。 怎么磨车刀 才能使断削效果好 (我看到师傅磨的车刀很好使 15丝的进给量也能很顺利的断削, 而我的进给量得达 ...

网友:
111

调过质的45号钢要断屑一点都不难,我想你是个新手吧,调过质的45号钢要注意的不是断屑,而是小心加工时容易变形,你加工的是不是一些轴类工件?

网友:
主要是切屑槽的角度不对,
建意槽开得深一点角度再大一点,
能使屑卷起来再自动断屑

网友:
让切削槽深而窄,这样断屑的效果好些

网友:
主要是槽开的不好,还有线速度也有关系.

网友:
为什么师傅磨的用的好而你磨的用的不好?主要是你不留心!平时多看一下师傅磨出来的刀的各个角度形状,自已照着磨!肯定没问题!

网友:
有些东西不是靠师傅教,主要是自已多留心!多注意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主切削刃上的负倒棱宽度及角度。其实断屑跟走刀量有直接的关系。粗车时尽量取大一些的走刀量,j才会有效率!

网友(2008-07-28):
你把断屑槽磨得窄一点但不要太深了(就是前角不能太大)否则很容易崩刃。把断屑槽磨得前宽厚窄试试。一般磨得前面3毫米左右后面2毫米左右切削深度单面3个左右走刀24丝左右试试。注意转速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可以适当的加大走刀量具体情况你自己试试看看

网友:
断削和卷削要看你是粗加工还是精加工。你要断削的效果一般工件表面容易被切屑拉花,精加工还是卷长屑比较好。一般刃倾角磨负5度比较容易断屑。磨刀是要多练的,配合不同的切削参数多试试

网友:
影响断屑的因素

影响断屑的因素:1.车刀断屑槽的宽度与深度
                2.进给量的大小

网友:
知道nike的牌子吗。按那形状磨,很好喔

网友:
主要是卷屑槽宽度和角度不合适 你仔细看过成型刀片没 如果刀刃部分适当比卷屑槽低一些(造成1个小台阶)还会断屑45#钢会切下像麦粒般大小的碎屑 试1下你会成功的..

网友:
不知道前面几位说的断屑会影响表面光洁度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做产品的时候所有刀都断屑,普通的45#做到1.6应该没什么问题,光洁度好不好,要看刀子的修光刃磨得好不好。
断屑槽不能深,太深的排屑槽会使铁屑挤压力增大造成刃口迸裂。
槽深控制在0.3-0.5,宽度控制在2-3,刃口所在平面略低,刃口不要太锋利,Φ50以内的产品转速1200左右走刀0.15完全可以断屑,余量小于2的时候还可以卷屑

网友(2009-10-24):
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