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图纸上只标压力油的压力值,没有标明回油的压力值

楼主(2008-04-28):
各位大侠:

液压图纸上只表明压力油的压力值,而没有标明回油的压力值?压力油的压力为80bar,那末回油的压力为多少?

网友:
液压系统的回油压力值根据系统设计、系统的工况以及测量点位置等的不同而不同。液压系统最终的回油压力(回到邮箱的压力)都较低(与系统压力相比),一般仅为零点几兆帕。

网友:
一般设计中,回油背压控制在10bar以内。

网友:
回油压力是由回油路上的背压阀以及管道的背压组成的,可以查阅相关样本资料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