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体设置中哪些代表汉字?

楼主(2008-04-28):
各位好,我想请问一下CAD字体设置中哪些代表汉字,我装的上面没有说是楷体、黑体什么的,都是英文的?
谢谢了!

网友:
在字体中往下拉就有有了。
或者自己把字体拷贝到CAD的字体目录中其文件夹在CAD目录中的fon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有,但就是不知道哪个代表哪种字体了,比如楷体是g~~~~.shx了,黑体或者其它的又具体是什么了?

网友:
楼主如果要独立写汉字的话就能找到那些字体,直接点A就好了
如果在标注形式里面找的话全是英文,估计要自己翻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了,我看要我自己去翻译了。谢谢了!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C:
看来你用的是纯正原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