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轴承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8-04-29):
离心风机轴承烧坏的原因~~~我们使用的离心风机转速1450转/分钟电压560KW,轴承是进口的调心轴承,机座是减振机座,在使用中轴承座振动相对较大水平振动有效值在20mm/s温度都在65度左右有是轴温到100度   在用了一年多都没有异常,最轴承烧怀了,当时出现轴承温度上升较快,一分钟上升了3度,到现场时轴承座已经在冒烟,温度在150度左右 ,拆开后轴承滚珠一半损坏,一半却完好,我判断是因为长时间的振动过大和温度高引起的,不知大家还有其它见解?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3821&extra=page%3D2

网友(2010-06-09):
这个话题不知还有其它答案吗?我们也有个风机轴承刚损坏,情况类似:调心轴承滚珠一半损坏,一半完好,轴承外圈有部分发蓝,内圈没有明显痕迹,保持架一半碎裂致使轴承抱死。原因是什么?

网友:
转子动平衡看看,轴承使用了多少年?

网友:
上损坏轴承的图片,以便大家分析。

有轴承损坏,最好先准备相机,打开轴承座,拍几张,拆下来后,外圈、内圈、保持架,滚子,都拍几张,最好不开闪光,照片要清晰。

轴承温升过高,原因有很多,可以用排除法,润滑缺油或失效、润滑剂内混入异物、负载过大、内或者外圈蠕动(俗称跑内圈或跑外圈)、有异常的热源传导到轴承上导致轴承游隙减小造成轴承抱死、保持架损坏造成轴承卡死等。

今天比较忙,暂时想到这些,请大侠们继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