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经常死机---请教

楼主(2008-04-29):
请教各位大虾
我的 电脑配置足够,为什么每次启动SOLIDWORKS后做的实体曲面稍微复杂点,或者实体数量多点,SOLIDWORKS就会死机?

谢谢!

网友:
你的电脑内存小了吧?

网友:
内存,显卡,CPU,硬盘参数都报上来
电脑散热情况如何?
以上情况还不包括中毒
要是中毒了,蠕虫病毒估计就够你受的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硬盘空间不够运行这么大的数据
那就要转移数据了
不着急,从各个方面都排除一下看看

网友:
先看下偶地配置吧:
CPU:扣肉2双核T5500
内 存:DDR1.5G 667外频
显 卡:GF7300 128MB
硬 盘:HDD120G
系 统:Vista
品 牌:acer
装的SW2008 SP3.0版本,画图的时候还好,但是做渲染得时候很慢,而且不能装CAD,郁闷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我遇到过,升级显卡驱动,解决了,仅供参考

网友(2012-07-01):
操作时注意节奏

网友:
坐等答案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恨不得砸了电脑

网友:
我的SW2011版本也是的
在做基础面和测量的时候容易死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2013-01-30):
lz 你是盗版滴吧 偶用的是正版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