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的选购---请教

楼主(2008-04-29):
请问国产数控车,哪家比较实惠,质量售后服务又保障,我对精度要求不太高,主要用于孔内的密封槽的加工。孔直径110左右,谢谢有经验的师傅提意见

网友:
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济南一机的可以吧

网友(2008-06-17):
看看南京的和大连的
不过验收时一定要用标准刀具试验一下刀的高低
主轴的声音是否正常
尽量选大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广州数控,最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