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都有些什么功能

楼主(2008-04-29):
请问各位大侠 Pro/e都有些什么功能啊?我只知道有一个实体建造的功能,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功能啊?谢谢了

网友:
太多了,常用的是:造型,工程图,装配,钣金等
专业的有编程,运动仿真,动画,模具设计等

网友:
楼主看看下面的贴图
中英文对照,通用情况下都有这些模块
如果花钱的话还能买其他模块

楼主:
太感谢了 我是刚学Pro/E的

网友(2008-07-17):
请问有没有哪个大侠PRO/E软件下载,可否提供,再此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