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塞规从日本定做的,中径的尺寸超标了---求助

楼主(2008-04-29):
我们的螺纹塞规都是按图纸从日本定做的,价格不菲.

但后续的送检发现,中径的尺寸超标了.(也不知道计量所的测量结果是否准确)我该怎么处理?报废?
如果我购买一个螺纹环规,专门用来校准螺纹规,取消尺寸测量,只要能旋入就可以继续使用,是否可以?

请教,谢谢!

网友:
是零件不合格还是螺纹规不合格?

零件修复后,牙型是不符合图纸要求的
能旋入就可以继续使用
是骗骗人的
是否可以用,叫主管拍板

网友:
楼主指螺纹塞规不合格,

网友:
你们公司活该   日本的屎是不是也是香的,  哪个东西还用专门找日本做?国内没有吗?  就该买个不能用的!!!!!!

网友:
如果你的图纸上的螺纹孔是德国的标准,就用德国定做的螺纹规。是日本的就用日本的螺纹规。 这个方法很保险。

楼主:
没办法,
我们是丰田配件。
另外国内没有好的螺纹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
我们是丰田配件。
另外国内没有好的螺纹规。

我们量的都是OSG的螺纹规,国内的使用时间不长久磨损了,价格便宜但是质量不行。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螺纹塞规都是按图纸从日本定做的,价格不菲.

但后续的送检发现,中径的尺寸超标了.(也不知道计量所的测量结果是否准确)我该怎么处理?报废?
如果我购买一个螺纹环规,专门用来校准螺纹规,取消尺寸测 ...

可以的,专门用于校验螺纹规是否可以继续使用。校损

楼主:
接杨天测量..
 我们用的是细牙螺纹,M6*1.0 和M10*1.5 \M8*1.25.
用于校损的环规是定制还是有标准件?国类哪家的质量知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量的都是OSG的螺纹规,国内的使用时间不长久磨损了,价格便宜但是质量不行。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汗!!
照你这意思,国内连个量具都做不好??不可能吧
是不是你们不太舍得多花点钱买国内好东西
非要多花很多钱买国外的。。。东西??

网友:
螺纹塞规可以三针测定法就可以了.而且挺准的!不过要量仪.具体可以询问:
邮箱:yangfslove-y@163.com

网友B:
量具量仪代理

如购买量具量仪,请发邮箱:yangfslove-y@163.com 杨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购买量具量仪,请发邮箱:yangfslove-y@163.com 杨先生

我的问题不是怎么检!
我的问题是检出来之后,结果超出规格了,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
圆柱螺纹是没有校对环规的。对于内螺纹来讲,工作塞规就是最高标准了。而且螺纹环规的各项参数都不如塞规的容易测量。即使有人给您制作了螺纹环规,它的检验也是一个问题。建议,您再找一个权威的检测机构来检测。如果结果还是超差,那么就找生产厂商洽谈退货或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不是怎么检!
我的问题是检出来之后,结果超出规格了,我该怎么处理!

确认一下检测结果,确实超差的报废。

网友:
我们用的是细牙螺纹,M6*1.0 和M10*1.5 \M8*1.25.首先更正,這是公制粗牙螺纹。另应該為自已建立一个螺紋檢測系统,用專門檢測螺纹塞規的螺紋環規,定期檢測螺紋塞規的損耗,是否还在可接受的公差内,並寫下受檢日期以作記錄,按塞規使用的頻密程度,決定每次檢測的相距時間。

网友C:
日本应该有检验塞规的量规,也从那家厂订一个,检验看看,用他的矛插他的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应该有检验塞规的量规,也从那家厂订一个,检验看看,用他的矛插他的盾.

网友:
呵呵,扬天灌水被我抓住了, 最保险的还是用日本的螺纹塞规检测,先试做几个样品过去,人家判定OK,成批量生产,以后定期更换塞规。

网友:
国内如果能多化点钱,还是能做出相当不错的东西!
不过这多化的钱肯定要比去日本做便宜相当多

楼主:
已经把检测结果超规格的螺纹规撤离岗位,使用新的螺纹规顶替.
同时将超标的螺纹规拿去送检.

网友:
如果螺纹环规通规的中径变大,则不能使用。如果螺纹环规的止规的中径变大,则还可以使用。

网友(2008-06-13):
国内的可以的饿,但要买正综的

网友(2008-08-01):
這個問題簡單啊,如果螺紋塞規中徑小了不報廢留著干什麼呢。
你自己要校準的話,可以買校損的螺紋環規。不過你的校損也得送外校哦。
不要以為日本的東西貴就舍不得報廢。日本的我們用的不多,我們用德國的,英國的,日本的是有OSG的要用點。別人的價格可是OSG的2倍了。磨損了還是照樣報廢。
判斷標準和價格是沒有關係的。

网友(2008-10-15):
日本的量规标准与国内的不同,所以检测不合格。

楼主(2010-06-14):
这个问题最近有里进展。
我查阅了检定规程。参照 5h 5H等级。确定磨损极限。 即使中径小于图纸的下限,但没有超出磨损极限。还是合格的。

网友(2010-08-12):
通常用三针法来检测螺纹塞规,不大适合用更高精度的螺纹环规来检测

用国产的吧,价格便宜量又足,你只要控制好校对时间和报废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12):
标准不一样的

网友(2023-10-26):
国内量检具厂做的不比进口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