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的故障、原因及排除

楼主(2008-04-29):
伺服阀的故障常常在电液伺服系统调试或工作不正常情况下发现的。所以这里有时是系统问题包括放大器、反馈机构、执行机构等故障,有时确是伺服阀问题。所以首先要搞清楚是系统问题、还是伺服阀问题。解决这疑问的常用办法是:一、有条件的将阀卸下,上实验台复测一下即可。二、大多数情况无此条件,这时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将系统开环,备用独立直流电源、经万用表再给伺服阀供正负不同量值电流,从阀的输出情况来判断阀是否有毛病,是什么毛病。伐问题不大,再找系统问题,例如:执行机构的内漏过大,会引起系统动作变慢,滞环严重、甚至不能工作;反馈信号断路或失常等等,放大器问题有输出信号畸变或不工作,系统问题这里不祥谈,下面主要谈谈阀的故障……

网友(2010-05-09):
很有用,顶。学习了,以后请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