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燃烧器,手上有个热风炉项目---请教

楼主(2008-04-29):
目前我手上有个热风炉项目,需要使用220度的热空气,能源使用天然气,需要使用燃烧器,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社区里补知道有没有人搞过这个东西?

谢谢!

网友:
这个项目比较繁杂,牵涉的计算问题很多,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燃烧器加热后将热风送进固化炉中,为其提供干燥热风,社区里有一个资料里谈到这些内容,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其中加热炉的章节部分,对你有帮助。下载地址: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B7%C7%B1%EA

网友:
我做过热风炉,如果你有需要一起讨论的话,加Q:503039285

网友:
找本德国威索的BURNER样本看看!燃烧器是最重要的部分,其次需要在燃料进口安装一些温度和压力,流量传感器,控制火焰的大小,达到稳定温度的效果,这是国外的设计,我正在做这个项目!

网友(2009-05-20):
请到中国燃烧机网www.ranshaoji.net 查找你要的信息!

网友:
估计和RTO的情况差不多吧

网友(2009-06-30):
把项目报给热风炉厂家。不要什么都自己做,自己做要大量的计算,而厂家有成熟的经验。

网友(2012-05-11):
我刚接触火焰收缩包装,在这里想各位大侠请教了,请多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