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采用气动液压泵,压力不断下降---请教

楼主(2008-04-29):
我们公司一个液压系统, 采用的是气动液压泵,可油缸保压后, 压力不稳定, 不断下降,但不快(两三小时1bar)。管路看没有泄漏。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内泄,保压回路中的阀或缸有内泄漏。

网友:
2楼正确,检查内部构件,分段试压。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你用的是哪里的产品?我们是生产气动液压泵的厂家,请和我联系,qq342237564.

网友:
一般用什么阀来保压?

网友:
通常是保压回路中的阀或缸有内泄漏,可逐一查询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你用的是哪里的产品?我们是生产气动液压泵的厂家,请和我联系,qq916083215.

网友:
原来是江苏汉邦啊,我们老客户了.产品还用的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