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63YCY,泵噪音---请教

楼主(2008-04-29):
国产的63YCY的先顶上,但发现在把流量调到>6时泵就会发出噪音,是什么原因呢,是吸油跟不上,还是电机的转速过快了,电机转速是1760的,泵的额定转速是1450的,这样对泵会有影响吗?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是用变频电机吗?速度超过泵的额定转速,吸油口产生气蚀,另外机械摩擦也会增大,不利于泵的正常运行。

网友:
泵的内漏大,泵与电机联接是否同心,泵的额定转速合电机转速有偏差应该没问题

网友:
63YCY是压力补偿泵,在低压时大排量,高压时小排量,当流量为~6l/min时,应该是在高压情况下工作,而这时小流量不存在吸油不足问题,可能是液压系统在高压情况下漏气而发生噪音吧,

楼主:
2楼不是变频电机

4楼,我装了一个溢流阀,只要流量《=6时都很平稳,声音也很好设备也能很正常的工作,只要调大流量压力10MPagi不变时,声音就开始大起来且泵也开始发热

网友:
从现在上看,我感觉泵有吸空现象产生,你是否检查了泵前面的过滤器等?

楼主:
全新的,该拔除的都解决了,就是这个声音在流量大于6时不是很正常泵也一下子就很热起来

网友:
油泵的 出油管细了。就是这样

楼主:
应该不会的,是按泵的出口配的管小不到哪里去

网友:
那是溢流阀的阀芯卡住了.应该换个溢流阀试一下.原来我也遇见过.后来换了溢流阀就好 了.

网友:
管子通径多大

网友:
电机转速是1760的,泵的额定转速是1450的与额定多出310转,如果电流比平时低说明有气蚀现象,电流比平时高则可排除气蚀现象.建议更换与泵相匹配(功率\转速)的电机.

楼主:
和位
    都是新的,REXROTH的泵坏了才用国产63YCY临时安装先用上的,我自己也认为可能是
    转速的问题

网友:
感觉泵的内泄比较大,可能超速引起吸油不足。另外国产泵上配流盘三角槽加工很不规范,有可能加工角度偏小,此时噪音也比较大

网友:
我感觉是匹配不好造成的吸空现象。因为在系统所需流量大才有噪音,这里无法听到声音,想来是泵吸空时产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