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车床上加工钨钢,应该选用什么刀具?

楼主(2008-04-29):
我公司现在加工大批量的钨钢产品, 在车床上加工时老是出现粘刀的问题,  用YG8,YT15等常用刀具效果都不理想, 请教高手应该选用什么刀具加工. 材料的硬度和45号钢差不多, 但加工起来时铁屑容易粘刀,估计是钨钢和YG,YT类合金起了亲和作用,应该如何解决?

请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呀?

网友A:
用YW型合金刀,效果会好些。

网友:
短信那里不回你了,,该用什么刀具,已经切削参数一起帮你发上来了,照着圈圈里面的型号买,不过如果你不在一线城市及与大代理商有良好的关系,一两片有钱你都订不回来,好人做到底我帮你订回来算了,从日本订肯定有现货,大概10天内可以到广州

网友:
用钨钢车刀车钨钢,最好买片洙洲的YW1刀片才好,其他已经焊接好的YW1车刀随时可能是再生合金做的,硬度都可能不够材料硬:L :L :L 我经常在硬度计上测试合金刀片的硬度,一般都在HRC 75度左右,已经焊接好的车刀硬度只有70.

引用 网友A:
用YW型合金刀,效果会好些。

楼主:
请教

热处理后用CBN,但是热处理之前用什么刀才好?

楼主:
我用过YW1 YW2 YW3这几种刀了,但是都不好,是直接的磨选掉了,好象是在沙轮上磨刀一样的磨掉了,请问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刀具,

网友:
昏啊~~~原来是我自己看帖不仔细,那里来的硬度和45号钢差不多的钨钢????充其量称为含钨成分的钢材而已吧,起码含有18%及以上钨成分的钢材才能称为钨钢,你试一下用YW1,YG8等合金车刀车车标准W18的高速钢看有什么效果。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现在加工大批量的钨钢产品, 在车床上加工时老是出现粘刀的问题,  用YG8,YT15等常用刀具效果都不理想, 请教高手应该选用什么刀具加工. 材料的硬度和45号钢差不多, 但加工起来时铁屑容易粘刀,估计是钨钢和YG,YT类 ...

网友:
你到底加工什么牌号的钨钢材料啊??你现在用来车“钨钢”用的YW1 YG8啊之类的车刀本身就是“钨钢”来了。

引用 楼主:
我用过YW1 YW2 YW3这几种刀了,但是都不好,是直接的磨选掉了,好象是在沙轮上磨刀一样的磨掉了,请问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刀具,

楼主:
11

这几种号的材料都有,YG8勉强能用,YW类的更差,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用涂层类的刀.有那种涂层刀不和钨钢起亲和作用,还能够有较高的耐冲击的刀具就一定有比较高经济性和效率.

楼主:
你是不是搞错了,YW1的硬度才75度?应该是90度左右才对呀,YG YW类的硬度大多是这个数.

楼主:
钨钢要热处理和氮化之后才能达到比较高的硬度的,没经过处理的硬度是很低的,真的和45号钢差不多,处理后的硬度一般在63~~65之间,

网友:
说起测量硬质合金的硬度,也只有我这么傻才会拿HRC的硬度计去测量的,如果你拿HRC的硬度计去测量一般刀具用的硬质合金硬度,一般会得到读数为7x左右的硬度,其实我的测量目的不是需要一个准确的硬度数值,只是想“相对地”比较一下刀具的硬度那个高一点那个低一点,用HRC测量硬质合金是完全没意义的,但用来对比一下谁硬是没问题的 还有HRC的有效测量范围国家标准是HRC 20~70,没有“HRC90”的测试数据的,骗你的

    测试硬度最准确的是维氏硬度,无论从很软的东西到金刚石,都可以测量,HRC、HRB、HRA的测量范围都是在一定的小范围内的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搞错了,YW1的硬度才75度?应该是90度左右才对呀,YG YW类的硬度大多是这个数.

楼主:
请教

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用涂层类的刀.有那种涂层刀不和钨钢起亲和作用,还能够有较高的耐冲击的刀具就一定有比较高经济性和效率.

网友:
你到商店问一问726这种刀头Y类的.全名我忘了.试一试吧

网友:
当然可以使用涂层类刀具了,不过涂层的合金车刀就是可转位的数控刀具了,如果你那天改用了数控刀具之后,你会发现涂不涂层加工你的材料都非常之容易,不过合金的刀片好象我没见过有没有涂层的,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用涂层类的刀.有那种涂层刀不和钨钢起亲和作用,还能够有较高的耐冲击的刀具就一定有比较高经济性和效率.

网友:
能不能在刀具角度上想办法,主要是增加前角

网友(2008-06-15):
YW1

YW1刀片有多少种型号的

网友:
YW2曾经用过,还可以,钨钢本来就难车削。

网友:
多大的孔呢?
大孔和小孔,能选择的刀具材质种类也不一样的哦。

网友B:
本人车过有硬度的钨钢,是用立方氮化硼车的,很好用啊,应该也适合你的吧

网友:
淬硬的好办,现在他是退火状态的高速钢,用CBN车不合适的,主要是成本太高了,而且没什么必要.

引用 网友B:
本人车过有硬度的钨钢,是用立方氮化硼车的,很好用啊,应该也适合你的吧

网友(2014-07-07):
试试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