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分切削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04-29):
德国维拉(WERA)公司和南京第二机床厂合作生产的德国维拉(WERA)公司和南京第二机床厂合作生产的旋分新概念加工机床,其旋分加工原理具体是什么?
在网上查到的文章说 刀具与工件同时旋转,还有一定的速比,但具体怎么布置,想象不来,请了解者予以指点

网友:
是不是指的车铣啊??

网友:
去查FANUC 0T操作手册
电子版漫天飞

网友:
和FANUC没有任何关系,是指夹持刀具的主轴和夹持工件的主轴同时旋转,夹持刀具的主轴有角度,主要是加工球窝用的,一般生产液压泵的企业用的比较多,这种设备早已存在几十年了,有可能以前的比较简易,你说的有可能更加先进了,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LZ说的,要定旋转比例的,那就应该不是加工球窝或者加工螺杆的,这样的不需要定比例.
定旋转比例的,一般就是加工6方之类的吧?
不是一定要FANUC系统,而是FANUC的手册上有介绍加工六方的原理的.
这个漫天飞的,几乎人手一册的资料,有几个人是真的好好看过呢?
大家下的那么多的资料,有几本是认真读过呢?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很久了,前不久才看了操作手册,得到了答案.

网友:
不是的,这是一种铣床,不是车床,并不是分角度,这种机床德国做的最好,国内以前都是仿造的.

网友:
全中国做液压泵最大的三家企业都有这种机床,贵州力源,北京华德,上海液压.

网友:
德国维拉(wera)公司和南京第二机床厂合作生产的旋分新概念加工机床已在中国申请专利。该机的应用范围极广,被汽车行业及工具行业大量采用,其特点如下:

    一、机床采用旋分加工原理,刀具主轴与工件主轴之间的运动关系通过专用软件构成复杂的函数关系,使机床具有很高的柔性,借助于刀具系统设计,以包络曲线来拟合被加工工件形面,完成不同形状的工件加工。加工范围包括r系列沟槽类(小轴、盘齿、轴齿),m系列型面(四方、六方、多边、结合齿);

    二、机床工件主轴及刀具主轴转速极高,从而获得极高的切削速度,适合采用硬质合金刀具进行干式切削,缩短加工时间,提高加工精度及工件表面质量;

    三、该机首次将多边加工与铣齿加工组合在一台机床上,一次装卡,实现多工序加工,缩短辅助时间,提高加工精度,且调整时间极短;

    四、采用西门子840d控制系统,参数化编程,操作极为方便;

    五、机床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通过不同模块单元配置可实现倒角,倒棱,车削及节拍式加工等功能。并可方便配置各种模块化自动上下料装置,以适合不同类型工件;

    六、夹具及刀具安装采用快换式结构,方便快捷且安装精度高;

    七、机床采用全封闭防护,防护罩为双层结构加隔音层的新型降噪结构,能有效改善操作环境;

    八、机床的防护门和加工区域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利于人工上下料的操作。

网友:
对这个机床了解太少,不多说了,
如果真的是   加工范围包括r系列沟槽类(小轴、盘齿、轴齿),m系列型面(四方、六方、多边、结合齿)
那原理不管车铣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对么?

网友:
别玩什么概念!
什么鬼专利啊,要说专利那得先那些在天堂里的数学大师们先同意才行!
这种加工方式理论上已经很成熟了。关键的东西,我们那些浮躁的设计师们能做好吗?我严重怀疑!不服的来PK!

网友:
看看,要的是不是这个?有用没?

网友(2008-11-08):
楼主啊:
    我对多角机很感兴趣耶,上传我在展会的收集的实物图片给你看一下,当时厂商说的这是车出来的,但我一知道具体是怎么车的,只收到这么件宝贝,珍藏至今。我把它当作新玩艺介绍给其它人。
    希望你多多谈你的多角机,特别是工作原理。

网友:
是不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插补啊???

网友:
是种插补,只是算法不同

网友:
没事上来看看还真好,又学到东东了

网友:
长见识了,是个好贴,不要沉下去才行,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