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队运作统计,代替人工---请教

楼主(2008-04-29):
我们有一车队,每天工作就是将碴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以车数来计算工资,以前是用人工发票的方法,现想改为自动控制的,不用人工。要求:(1)能够防止司机做弊(2)工作稳定(3)方法简单。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尤其是防止作弊!

楼主:
版主,想想办法,你肯定会有办法的

网友:
可以参照企业的上下班读卡机的模式
运一车货物可以由司机刷卡
一台计算机和刷卡终端
害怕作弊就买些监视器!

网友:
能源员的提议也可以,不过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车从一个地方装货运到另一个地方,记录的不是人员,而是车辆,而且车辆要装了货。
我见过很多类似考勤的方案,有指纹的、有磁卡的、还有是打纸片卡的,除了指纹的可以不用人员监督其它的都可以代劳,指纹只针对人。
要想实现只有一个办法给车辆一个标识(独有的)用卡也行不过就要将卡固定在车上(也可使用不可拆卸的细线使之固定在车上,同时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因为现在最流行的磁卡是非接触式的但是要求的感应距离很近,如果将卡牢牢固定势必给驾驶员增加一定的难度)两个地方都要安装一个识别终端,要求在装货地点装完货物后刷卡一次(记录车辆及时间)、到了地点进门或出门时也要刷卡一次(同样记录车辆和时间),这样一个循环为一次。这种考勤刷卡能够识别车辆身份,记录刷卡时间,很方便。具体的细节我也不太懂,据了解这种技术比较成熟了,两个终端加上其它的设备软件造价不会太低。要是使用监视器就更好了,有好的监控系统可以识别车辆的车牌,那计数就是小菜一碟了,不过成本巨高!!要是要人来识别就节约不了人力了!

网友:
每个车发一个gps,象公交车一样,到没有到在软件上就能够看出来,不过相对来说价格要高些,这样不但可以计数还可以看到车辆的行程和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可以实现车队的综合管理。

网友:
liuqingsong网友好!

用“编码型无线应答器”。
原理,如鼠标网友5楼所述,只不过介质不同。
.
鼠标网友用的是“磁卡”。
.
而我说的“编码型无线应答器”,可以采用:
1、“编码型无线电发射接收装置”。
2、“光电编码条”扫描装置。
3、“红外编码型”发射接收装置。
.
上述每个方案,接收部分每台成本在二到三千元。发射部分,每台在一至二百元左右。
.
syw   080503---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