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与轮胎螺栓连接---请教

楼主(2008-04-29):
自卸车的轮毂与轮胎螺栓连接不紧容易分开,轮毂是铸造的,螺栓是经过热处理12.9的。大家有什么方法能让其连接紧密呢?
请教,谢谢!

网友:
有车轮螺母是气车行业的标准件,车轮螺母的拧紧应该有力矩要求,且拧紧顺序也有要求,拧紧顺序大致是拧紧第一个螺母,下一个是其对角线上的,再下一个是离两个连线最远的,再是对角线上的,再是一旁边的,依次下去。

网友:
过盈量稍大些,或者用双头螺栓,将螺栓卡在槽里,再用螺母上紧,这两种方法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不好解决的就是,轮毂与轮胎螺栓都是固定的,无法改变。能有别的办法吗,比如说在两者间加哥俩好什么的,可以吗?

网友:
配合间隙大的话加薄铁皮垫在中间,不放心的话再用胶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