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焊修复的表面怎么保证硬度需求?

楼主(2008-04-30):
请教各位同仁:
堆焊修复的表面怎么保证硬度需求?
比如说我堆焊一个表面后,要让这个表面的HRC达到42-48,用什么工艺来达到?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也想听听、学习

遇到过拼焊件变形加工余量不够,堆焊后再加工

楼主的问题是否这样解决
这块零件先热处理,后焊。不要用堆焊后再热处理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
我再介绍的详细点,附图,图中燕尾槽磨损严重后需要堆焊修复,对修复后的表面如何热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同仁:
堆焊修复的表面怎么保证硬度需求?
比如说我堆焊一个表面后,要让这个表面的HRC达到42-48,用什么工艺来达到?
谢谢。

以我的堆焊经验:最简单的方法才是最成功的解决方案。
1、根据母材选择适合硬度要求的焊材堆焊、选用常规的堆焊工艺,楼主的堆焊后的表面硬度,常规的机加手段可以满足。
2、如果母材基体过大且合金元素高,可采取:时效硬化型焊条手工电弧焊,焊前不予热或低温预热,待焊后可顺利的进行普通车、铣、钻等加工到尺寸要求,再通过回火增加其硬度(可调)。
如:大型锤锻模堆焊
⑴.堆焊层熔敷金属成分
C ≤1.5   Mn≤2.6  Ni+Co≥6.5或Cr+Mo+W+V+Ti+Ai≥15.5  其它元素总和≤1.0
⑵.堆焊层金属硬度
焊态硬度为HRC32~38。加工完后经(500~580)℃回火3小时,堆焊金属硬度升高到HRC46~55。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潜水时间太长,才换口气,谢老鹰鼓励!
刷新页面才看到还有图?原来是个3吨锤头,并且是同行。
回答如下:
1-16吨锤头燕尾及导轨均可采取堆焊修复。工艺:焊材选用奥氏不锈钢焊条打底,J507堆焊。刨好后进行表面淬火。淬火硬度HRC42-48,淬火深度2mm左右。此方法同样适用锤头夹置器、一、二砧座的堆焊修复。

楼主:
谢谢。向您学习。
锤头母材是CT45,CT45是什么材料?
堆焊的焊接工艺能否说的详细点?
堆焊后加工出尺寸,表面硬度怎么达到HRC42-48,用什么工艺手段,能否详细点。
谢谢。
您有模锻锤调整技术资料吗?

网友:
楼主的零件堆焊属于磨损后修复耐磨堆焊
如此零件燕尾槽易磨损,建议燕尾槽侧面用镶嵌式,磨损后调换镶嵌条即可
一般来说内形都比较难加工,可把燕尾槽内形修磨(内形尺寸变大了),堆焊与之相配的燕尾槽外形,这样相对就容易多了

1、防止堆焊层的裂纹及剥离
整体预热或局部预热;或普通焊条或不锈钢焊条打底.
不宜采用大电流,各堆焊层硬度逐渐提高,第三层后硬度基本不再变化
2、堆焊方法
氧乙炔焰堆焊--不易出现裂纹,稀释率低(好)
手工电弧堆焊---易开裂

      堆焊金属选择一般原则
   工作条件                                 堆焊合金
高应力金属磨损                          钴基合金
低应力金属磨损                          低合金钢
金属间磨损+腐蚀或氧化                   钴基、镍基合金
低应力磨料磨损、冲击浸蚀、磨料浸蚀      高合金铸铁
低应力严重磨料磨损 ,切割刃               碳化物
气蚀浸蚀                                钴基合金
严重冲击                                高合金锰钢
严重冲击+腐蚀+氧化                      钴基合金
高温下金属间磨损                        钴基合金
凿削式磨料磨损                          奥氏体锰钢
热稳定性,高温蠕变强度(540度)                         钴基、镍基合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向您学习。
锤头母材是CT45,CT45是什么材料?
堆焊的焊接工艺能否说的详细点?
堆焊后加工出尺寸,表面硬度怎么达到HRC42-48,用什么工艺手段,能否详细点。
谢谢。
您有模锻锤调整 ...

互相学习!感觉你进入锻造行当不长...厂子应是老锻造企业。
1.锤头材质是45钢,CT45是老标准。
2.锤头堆焊工艺及模锻锤调整技术方面暂没电子版。可联系我!
发几个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向您学习。
锤头母材是CT45,CT45是什么材料?
堆焊的焊接工艺能否说的详细点?
堆焊后加工出尺寸,表面硬度怎么达到HRC42-48,用什么工艺手段,能否详细点。
谢谢。
您有模锻锤调整 ...

上一图片是16吨锤头。
5吨夹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向您学习。
锤头母材是CT45,CT45是什么材料?
堆焊的焊接工艺能否说的详细点?
堆焊后加工出尺寸,表面硬度怎么达到HRC42-48,用什么工艺手段,能否详细点。
谢谢。
您有模锻锤调整 ...

3吨锤砧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向您学习。
锤头母材是CT45,CT45是什么材料?
堆焊的焊接工艺能否说的详细点?
堆焊后加工出尺寸,表面硬度怎么达到HRC42-48,用什么工艺手段,能否详细点。
谢谢。
您有模锻锤调整 ...

10吨锤立柱导轨。
以上实物及锻模均采用堆焊工艺修复。从05年至今没有投新备件。

网友(2009-04-18):
求教各位,小弟想要开展齿轮修复项目,不知道从那里入手,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
三点:
齿轮的材质;热处理工艺;焊接工艺。记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成功的方法。

网友:
多谢朋友,请教,最近购买了几种堆焊的材料,有SKD11,SKD61,还有高铬铸铁堆焊焊丝,在试验堆焊的过程中,发现堆出来的样片有气泡,夹渣,不密实,而且硬度达不到标准,这几种焊丝都标明的是高硬度,我用氩弧焊堆焊的,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还请指教。

网友:
SKD11是日本的牌号,一种冷作模具钢 。SKD61是日本牌号的热作模具钢.而且这两种焊材价格较高。不知你是用在那里?如果仅是堆焊修复齿轮(断齿再生),首先要了解齿轮材质、热处理状态、硬度要求及加工手段等。
焊材不要追求最好,要选择最适合的!

网友:
有点设想,大型齿轮,用J507堆焊完,打磨加工后,用等离子进行表面扫描淬火处理,不知道该方案能否达到比较高的硬度与耐磨性,请朋友指教

网友:
还有,D172与D212焊条堆焊完成后,能不能对其表面进行淬火处理,使用D212在普通钢板上堆焊样片,硬度只能达到HRC40左右,到不了该焊条所标称的HRC50~55,二到三层也是如此,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齿轮的大小?齿轮的材质?表面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