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批量生产灯罩---请教

楼主(2008-04-30):
我想批量生产灯罩 ,如图。请大大们探讨下采用什么制作形式效果比较好,  必须开模的花费大概需要多少钱?[local]4
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没一个人搭理我啊 ?

网友:
那我来搭理你一下吧
看结构挺复杂的,开模估计不简单
我是门外汉,给不了建议
可能先要做成钣金件再联结吧(焊接,铆接等)
一次成型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看照片是好多部分组成的  可以不考虑模具
单件折弯再点焊或者铆接应该可以的

网友:
能否考虑用塑料然后电镀?

网友:
到可以考虑"ZLKN"的做法,量大可以开塑料模,如果量少,就用钣金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是好多部分组成的  可以不考虑模具
单件折弯再点焊或者铆接应该可以的

这个方法可以(用整体模具拉伸出来,模具费用高而且难度系数)
排除塑料的想法
这个灯罩估计有反光要求,而且金属比塑料有质感

网友:
样品明显是用镜面板下料,中间的正8边形和4个小梯形4个大梯形和底面框是1块料,下料折边成型,然后与4块5边形构件铆接而成。
所谓批量,是否按样品制作?

网友:
塑料件,电镀,模具我做过,片材压塑模具。

网友:
本人虽不是很懂,
但我建议还是用老办法,
分解组装成型。

楼主:
还是楼上几位斑主大人说的好   这个灯罩材料是进口的镜面铝板   用途为150W~~~400W 金属卤素灯的  温度特别高  害怕伏枥大人说的最准确,  中间的正8边形和4个小梯形4个大梯形和底面框是1块料 下料折边成型  下料采用什么切割好?激光的问过了  都不接铝板 说会发光伤机器  那什么方式下料下的平整呀?折弯折一个边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边角呢?

网友:
肯定是模具下料了~
有效率(可是你的产品质量要求很高,这是唯一的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楼上几位斑主大人说的好   这个灯罩材料是进口的镜面铝板   用途为150W~~~400W 金属卤素灯的  温度特别高  害怕伏枥大人说的最准确,  中间的正8边形和4个小梯形4个大梯形和底面框是1块料 下料折边成型  下料采用 ...

下料的模具需要多少钱呢?  论坛有没有沈阳附近的高手呀?

网友:
材料的厚度是多少?如大于0.5MM,可以用数冲,折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考虑成本

网友:
看了你的图面时我认为钣金做不了
看到你的实物图片时我认为钣金厂都不是问题
任何一家钣金厂都可以
你的实物是分了几个部分
然后组装起来

网友:
1、镜面分片冲模     要考虑镜面擦伤问题
2、整体朔模镀镜     要考虑上部散热问题

网友:
楼主任何尺寸都没给啊!根据我的经验建议如下:
1.落料:模具落料我不熟悉,如果数控落料建议考虑线切割,还可以套料(可套4拐处的菱形零件)
2.折弯:量少的话还是上折弯机吧,量大当然开模了,当然也可以考虑先由折弯机折四周的小翻边再由模具成型

网友:
模具很难实现

网友(2008-07-04):
看样品,是分成很多个单片下料,折弯搭边后用铆钉铆接的!
看上去很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