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阀上的“眼睛”是什么?

楼主(2008-04-30):
请教大侠:小弟最近遇到的新问题,不知道omni阀上的“眼睛”是什么东东。简述omni阀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呀!!!

网友:
楼主的问题恐怕过于专业。
用谷歌以“omni阀”搜索,虽有很多结果,但几乎都是下面文章的转载。从贴出日期看,这一篇是较早出现的,但也说了“来源:互联网”。
楼主应该也已经有了这篇文章。

OMNI循环阀介绍以及使用注意事项
阀门知识  来源:互联网  发表日期:2005-6-17 12:46:30

  在对外石油技术服务,尤其是对于深井、超深井的测试服务,越来越多地用到了全通径的APR工具。而OMNI循环阀又是除了测试阀外,该种工具的核心部分,其操作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测试是否成功。
  OMNI循环阀是一种通过环空压力操作,可多次开关的循环阀,也是一种较先进的循环阀。该循环阀操作简单,只需周期性的环空加压、放压即可完成操作。而且因为能够多次重复开关,成为APR测试管柱中最普遍使用的工具。OMNI循环阀的操作虽然简单,但保养维护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如稍有不慎,不但会因为无法按预期目的操作此阀而影响工艺的成功,还会因为不恰当的操作造成工具损坏,从而酿成不必要的损失。以下给出的经验和方法是作者结合在印尼测试服务中多口井几十层的现场应用所获得的,相信必将会对APR工具的操作者在今后的使用中有所帮助。而该种工具的成功应用也将会更宽的拓展我们的技术服务空间。
操作中常见的异常现象
  (1)如果很明显OMNI阀没有运转,建议增加环空操作压力,如果工具不规则运转,最有可能是于循环位置前3一4圈的行程位置。
  (2)增加操作压力到允许的最大压力,直到工具反映到达正确位置。如果工具仍然没有反应,最有可能的情况是OMNI阀的球阀关闭着。
  (3)如果工具在关闭球阀时没有响应,应该平衡通过球阀的压力,然后再以较高的操作压力运转工具。
  (4)如果很难关闭循环孔,很可能是循环孔被部分堵塞,这时应提高压力。推荐使用较高的打开压力使堵塞循环孔的碎屑脱离开。
保养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拆卸前的检查
  OMNI阀拆卸前应保证处于循环位置,否则工具只能拆开球阀部分,对其它部位的拆卸是不可能的,任何强行的拆卸都将可能对工具造成损坏。
2.专用工具的使用
  为了避免在拆卸循环部分时损坏OMNI阀的棘爪和密封件,当安装和除去循环套时,都应使用专用工具,并尽量避免使用铜棒等工具硬行敲打。
3.球阀的方向问题
  无论球阀处于开的状态或关的状态,都有两种位置能使球安装到工具上,因此保养时,应格外注意球阀的球的方向。对于刚保养完的OMNI阀,应处于循环区,既循环孔打开而球阀关闭。正常安装完成后,应使球的“眼睛”朝外,即远离工具的方向。如球阀装反,在地面做功能试验时很难发现。从循环位置运转到测试位置工具仍可按预期运转,但工具下井后,OMNI阀将只能停留在测试位置,无法再运转到循环位置,实现正常的循环操作。
几点建议
对于测试乃至循环过程,应时刻监测环空压力,从而准确掌握OMNI阀换位机构中换位球的位置。尤其在循环过程中,更应密切注意循环周期的数目以及各种不可能预料到的异常或不规律的压力变化。建议在井口安装能监测环空压力并能记录于卡片上的巴顿记录仪,或将数据采集系统的一个压力探头与环空相连以随时监测环空压力的变化。
建议工具每次下井后都应现场保养操作及循环部分,尤其对于高产水层,因为严重的出砂可损坏循环阀及循环部位的密封件。
如果工具在井下非正常工作(循环孔未打开等),起出后应设法使工具运转到循环位置。建议在进行此步操作时监测氮气室压力,这将有助于判断工具出现问题的部位。如地面换位仍有困难,建议卸掉操作部分,保留棘爪,再重新运转,因为球阀部位发卡也可能导致不能换位。

楼主:
谢谢回复!!!
这篇文章我发帖前已经看过拉,还是要谢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