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0C全自动三坐标,用10年了要改造---请教

楼主(2008-04-30):
各位大侠知道LK公司 G80C全自动三坐标的单轴精度、空间精度、重复精度各是多少吗?
我到网上查了一下,精度资料不具体。

我公司这台三坐标用了快10年了马上要改造,现在想知道它的性能是怎么样的,到时候要别人按这些参数去检验。

谢谢了!

楼主:
各位同仁,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帮你打听下.

楼主:
不管怎样,谢谢您!
等了这么多天都没有人用过?

网友:
看看你十年来的校验报告不就知道机器的实际性能了吗?
你可以问下改造的人,改造后能到多少精度。
三坐标如果保养得好的话,不会有大的问题,改造后只要在软件里调整补偿系数就是了。

网友:
没见过
改造好了,希望发到网上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太老,到目前为止没人知道

网友(2008-06-01):
我提供三坐标的改造哦
可一和我联系一 我可以过去看看 如果我们离的不远的话

网友:
十年前的东西,精度不会很高的! 应该在3+L/300左右!你可以参考原来的出厂报告或以前所做的精度验收报告!可以推算出来的!有的话我可以帮你推算!也可以给你联系作升级的公司或个人!!邮件地址:ly800620@163.com

网友:
不用去找了我就是做三坐标改造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