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中英文菜单设置

楼主(2008-04-30):
可有高手用过PRO/E 中英文菜单设置

网友:
用了几年的PROE,没听过有这么一说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中英文版本的切换?
PROE4.0支持中英文版本的切换,如下步骤
我的电脑----右击---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增加环境变量
lang
chs设定以后4.0就是中文版的了
如果删除该变量将变回英文版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
在安装软件前:如果有设定lang=chs,那么安装好的proe软件支持中文和英文两种选项,也就是说在所有用到注释的地方都可以输入中文(当然英文不例外),这时可以在config文档中通过设置menu translation 来改变菜单的中英文显示。也可以是中英文对照的那种。如果在安装的时候没有添加lang=chs,那么很不幸,proe的环境中是不支持中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野火的菜单也成2001一样的式样,有中文也有英文,这样的话,碰英文版PROE也能胜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要找的就是这个。。
呵呵
谢谢兄弟;
我以前也是见别人用过这,只是不记得具体怎么操作了。。
Thanks

网友(2010-10-25):
想问下,我安装的是繁体的,怎么设置繁体与英文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