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转CAD,只要移动了图形,就变成了25.4倍

楼主(2008-04-30):
PROE工程图转CAD时,本来好好的尺寸,只要移动了图形, 马上就变成了25.4倍。 刚转过去,如果不动,尺寸不会变。

网友:
单位设置错了
你画PROE的时候估计默认选择的是英制
到了CAD重编辑的时候转换成公制时当然要乘以25.4了
因为1inch=25.4mm,你到CAD里面设置一下比例暂时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在PROE里面设置好先
具体参阅以下链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703
看看5楼的回复。

网友(2012-07-31):
单位设置成英寸了

网友:
pro工程图转换为cad时,把比例改为25.4即可。

网友:
把inch改成mm

网友(2013-10-31):
还是别导到CAD里面了,容易丢失数据,就在proe里面出图得了

网友(2013-12-23):
是不是用了英制模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