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未经过热处理的钨钢,选什么刀具才好?

楼主(2008-04-30):
本人加工大量的钨钢工件,  W18CR4V,  W6,用过多种刀具后都觉得不够理想,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刀才好?
  个人认为加工钨钢和加工铬钢时的特性基本一样.但不知是不是真的,请指点.

网友: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这就是标准的W18高速钢,你在机械论坛里说未热出来的W18高速钢和45号钢未热处理一样硬度??开什么国际玩笑啊,退火状态都起码差一倍硬度以上了,

引用 楼主:
本人加工大量的钨钢工件,  W18CR4V,  W6,用过多种刀具后都觉得不够理想,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刀才好?
  个人认为加工钨钢和加工铬钢时的特性基本一样.但不知是不是真的,请指点.

楼主:
155

退火状态都起码差一倍硬度,这个我真的没测过它的硬度,我公司有测硬度的机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选什么刀具才合适?

网友:
W18Cr4V钢简称W18或1841,是钨系通用型高速钢的代表钢号。
2、基本数据
钢号
(GB)
美国
(AISI)
日本
(JIS)
法国(NF)
德国

(DIN)
主要化学成份(%)
C
Si
Mn
Cr
Mo
W
V
W18Cr4V
T1
SKH2
HS
18-0-1
S18-0-1
0.70-
0.80

0.20-
0.40

0.10-
0.40

3.80-
4.40

0.30

17.50-
19.00

1.00-
1.40

标准
GB
9943-88
GB
3080-2001
供货状态
退火
硬度
≤255HB
热处理后硬度

63-66

3、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制作高速切削的车刀、钻头、铣刀、铰刀等刀具,还用于作板牙、丝锥、扩孔钻、拉丝模、锯片等。

     W18的高速钢退火硬度HB250度啊,45号钢出厂退火状态最多百来度,不过W18的退火高速钢不是很难车的材料,和你的切削参数、刀具角度等关系最大,用什么合金牌号的关系不大,选用合金刀片的前提是“到保证刀片在加工过程中不会轻易破损”,选越硬的越好。

引用 楼主:
退火状态都起码差一倍硬度,这个我真的没测过它的硬度,我公司有测硬度的机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选什么刀具才合适?

网友:
楼上回答的太精辟了,真是大虾呀!佩服!

网友(2009-03-01):
目前最常用的刀具材料是高速钢和硬质合金。
1.
高速钢
是在合金工具钢中加入较多的钨、钼、铬、钒等合金元素的高合金工具钢。它具有较高的强度、韧性和耐热性,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刀具材料。因刃磨时易获得锋利的刃口,又称“锋钢”。
高速钢按用途不同,可分为普通高速钢和高性能高速钢。
1)普通高速钢  普通高速钢具有一定的硬度(6267 HRC)和耐磨性、较高的强度和韧性,切削钢料时切削速度一般不高于50~60m/min,不适合高速切削和硬材料的切削。常用牌号有W18Cr4VW6Mo5Cr4V2
2)高性能高速钢  在普通高速钢中增加碳、钒的含量或加入一些其它合金元素而得到耐热性、耐磨性更高的新钢种。但这类钢的综合性能不如普通高速钢。常用牌号有9W18Cr4V 9W6Mo5Cr4V2 W6Mo5Cr4V3等。
2.
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是由硬度和熔点都很高的碳化物,用CoMoNi作粘结剂烧结而成的粉末冶金制品。其常温硬度可达7882 HRC,能耐8501000℃的高温,切削速度可比高速钢高410倍。但其冲击韧性与抗弯强度远比高速钢差,因此很少做成整体式刀具。实际使用中,常将硬质合金刀片焊接或用机械夹固的方式固定在刀体上。
我国目前生产的硬质合金主要分为三类:
1)

K
类(YG

即钨钴类,由碳化钨和钴组成。这类硬质合金韧性较好,但硬度和耐磨性较差,适用于加工铸铁、青铜等脆性材料。常用的牌号有:YG8YG6YG3,它们制造的刀具依次适用于粗加工、半精加工和精加工。数字表示Co含量的百分数,YG6即含Co6%,含Co越多,则韧性越好。
2)

P
类(YT

即钨钴钛类,由碳化钨、碳化钛和钴组成。这类硬质合金耐热性和耐磨性较好,但抗冲击韧性较差,适用于加工钢料等韧性材料。常用的牌号有:YT5YT15 YT30等,其中的数字表示碳化钛含量的百分数,碳化钛的含量越高,则耐磨性较好、韧性越低。这三种牌号的硬质合金制造的刀具分别适用于粗加工、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3)
M
类(YW

即钨钴钛钽铌类。由在钨钴钛类硬质合金中加入少量的稀有金属碳化物(TaCNbC)组成。它具有前两类硬质合金的优点,用其制造的刀具既能加工脆性材料,又能加工韧性材料。同时还能加工高温合金、耐热合金及合金铸铁等难加工材料。常用牌号有YW1YW2

网友:
                                                                                   对刀具材料的基本要求
在切削过程中,刀具切削部分不仅要承受很大的切削力,而且要承受切屑变形和摩擦产生的高温,要保持刀具的切削能力,刀具应具备如下的切削性能。
1.高的硬度和耐磨性
刀具材料的硬度必须高于工件材料的硬度。常温下一般应在HRC60以上。一般说来,刀具材料的硬度越高,耐磨性也越好。
2.足够的强度和韧性
刀具切削部分要承受很大的切削力和冲击力。因此,刀具材料必须要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
3.良好的耐热性和导热性
刀具材料的耐热性是指在高温下仍能保持其硬度和强度,耐热性越好,刀具材料在高温时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抗磨损的能力也越强。刀具材料的导热性越好,切削时产生的热量越容易传导出去,从而降低切削部分的温度,减轻刀具磨损。
4.良好的工艺性
为便于制造,要求刀具材料具有良好的可加工性。包括热加工性能(热塑性、可焊性、淬透性)和机械加工性能。
5.良好的经济性

网友A:
大家请关注!
是未经热处理的!

网友B:
未热处理的高速钢很好加工的,本来我只对那些已经热处理好的高速钢加工感兴趣,随便用什么合金刀粒切写问题都不大,关键是还是切学参数。

引用 网友A:
大家请关注!
是未经热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热处理的高速钢很好加工的,本来我只对那些已经热处理好的高速钢加工感兴趣,随便用什么合金刀粒切写问题都不大,关键是还是切学参数。

大侠,你加工过多少高速钢?

网友:
说真的还没加工过多少,至少没有批量生产高速钢材质的产品。都是小批量加工一些工装之类的极小批量工件,到后来已经懒得加工完再送热处理了,直接热处理后硬车成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加工过多少高速钢?

楼主:
也难怪,我们是长年累月的加工,刀具耐不耐用和你加工的量的多少而有不同的看法,量少就算刀不耐用也罢了,磨磨修修就干完了.

网友:
具有波浪纹路的刀

网友(2012-01-12):
可以做啊,QQ32167115  电话 15952828562
整体硬质合金涂层波纹铣刀  非标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