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水割机,工件原点走位---请教

楼主(2008-05-01):
我用的是FLOW水割机,最近居然出现工件原点走位现象!初步认为是在机器运行时候按Z轴上下方向图标所致的,因为最近的工件都变形得很厉害,z轴也只能跟着工件的弯度调整了。(以前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暂停运行机器再调整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沒人回答我嗎?????

网友:
今天五一放假,很多朋友估计都休息呢
楼主不要太着急,肯定有社友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耐心等待并关注~~~

网友:
你好,请把你的问题再说得详细点,工件原点是怎么个走位现象?尺寸误差?应该闭合的图形不闭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建议你先检测下机床的各项机械精度,看看是否丧失?注意观察下,现象是否每次重复一样?还是偶然的?

网友:
你试试把机械回零位 ( 原始零位), 可能是行走机构收到外力影响改变了它的原始点, 所以工件的原点也变了, 希望是这原因.  不然的话就是行走机构出问题, 那就麻烦了. (软件中毒的机会比较少)

楼主(2008-06-08):
应该是AB马达回复不到位

网友:
也许是主机箱里的灰太多需要清理了.

网友:
不知道现在找到原因没有, 找到的话, 给大家说说, 等我们又学习学习

网友(2008-10-08):
问题找到了,原因是AB马达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