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RC66~69车刀挖内孔时不切削,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08-05-01):
使用HRC66~69的车刀加工不锈钢内孔时,车刀不切削,请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1.刀具角度轫磨正确
2.刀杆刚性是否足够,是否出现让刀
3.切削参数

网友:
楼主能否把问题讲具体点,什么刀具,高速钢或硬质合金。
什么样的不锈钢,机械性能能否讲一下

网友:
你车刀磨得很有问题,切削参数也很有问题,和高速钢半点问题都没有。另外硬度达到HRC 66~69的高速钢型号好象只有最低端粉末高速钢V3才有,价钱贵到和买中国硬质合金基地出产论斤卖的K30(YG8)相差无几

引用 楼主:
使用HRC66~69的车刀加工不锈钢内孔时,车刀不切削,请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09-10-26):
同意2楼的回答!再察察刀具的R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