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用什么工具来修磨砂轮?

楼主(2008-05-01):
请教一个问题:
大家一般用什么工具来修磨砂轮?
我目前想把一个普通的碳化硅60#圆形砂轮(φ300*50)在中间修磨出一个10mm宽凹槽,请问怎么去修?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找个碎了的砂轮修磨

网友:
有专用的砂轮修正器的啊!

楼主:
谢谢马兄!我用了个砂轮石,需用手持,比较危险,而且较脆,十分易损。
不知砂轮修正器哪里有卖啊?

网友:
应该在五金工具店就可以买到,或者卖砂轮的地方一定有。

网友:
据我所知有一种金钢笔砂轮修正器是常用的。

网友:
金钢笔砂轮修正器,是五金店就有卖

网友:
用金钢笔砂轮修正器,将其安装在滑台上,调整其与砂轮轴线的距离即可

网友:
碎砂轮加金钢笔修磨应该没问题了,不过需要时间

网友(2008-06-23):
金刚石工具

我们生产这种工具

网友:
金刚石呀!

网友(2008-08-09):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意思是瓷器仅仅比金刚石软,但金刚石多贵啊,还是瓷器便宜。
楼主可以用瓷片来挖那个槽,谁家不用碗啊盘啊的,景德镇的最好用。

网友(2008-11-09):
金刚石砂轮修整器可以修
好像挺贵
七八百块吧

网友(2009-01-21):
手持金钢笔来修复砂轮,注意安全和个人防护

网友(2009-03-31):
我用过金刚石砂轮修复器

各种价格的都有

但是,好像如果要修复楼主所说的那么宽的槽的话

好像比较费劲,而且金刚石也磨损的很厉害

网友(2010-02-12):
金刚石砂轮修整笔不贵,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吧~

网友(2010-05-03):
用金钢笔啊!要不就用10mm厚的钢板放在一个位置用点力也能磨出。

网友(2010-09-09):
应该首先,采用金刚石砂轮修正笔,较为合理,既快速又准确,打磨以后砂轮是锋利的,用其他挤压磨等等的形成曲面,既不准确,费时间,磨削面可能还不锋利,而且修正时还很危险!!!!

网友:
使用金刚钻,注意!!!最好不要直接拿在手上修磨,至少有个铁板架上靠着才能操作!  修正时不要猛力,应该一点一点深入!!猛力或者手拿着操作,   很容易会把金刚钻崩飞掉!!

网友(2011-05-10):
装在角磨机上锯大理石的那种锯片

网友(2011-07-03):
买刀具的地方不都是有砂轮笔卖的吗??

网友(2012-07-14):
钢带  我有客户就是用钢带来延长砂轮使用寿命,开槽修复~

网友(2013-02-20):
用金刚石砂轮修整器应该可以。不过如果你所需要的凹槽较深,可能金刚石笔需要特殊的

网友(2013-07-22):
用金钢石修磨快点,用废砂轮修的太慢,而且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