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4台机床(FANUC0I和18M),CNC传输经常溢出

楼主(2008-05-01):
我们单位4台机床,FANUC0I 和18M,用CNC的时候都不确定性的,经常溢出,怎么办呢?
以前用的是2000系统,只一张光盘做出的系统不溢出,别的都不成,后来光盘寿命到了,就没法子了.
现在换XP了,用的是联想的HOME版本,也溢出,别的版本也不成
大家用的有这样的情况么?都怎么办的?
传输软件用过很多个,都会溢出,没有例外.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不指望谁能一下就解决,毕竟我们也是好几年都没想到办法.
不过大家讨论一下好么?
或许谁的一点想法,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呢?

网友:
HOME版本绝对不可以搞传输的,问题很多,现在还没有哪家说出具体的原因
企业一定要有商务的
可以解决的方法.
核对参数设置,降低传输参数(特别是老系统的版本的)_
关闭杀毒软件
换用其他传输软件对比

楼主:
核对参数设置,降低传输参数(特别是老系统的版本的)
这2条基本上已经验证过了,参数一直都是那个,以前是没问题的,换了XP才出的问题
传输参数也降低过,没用
换其他传输软件对比,我用过V24 PCIN CIMCO,前几个问题更多~
看来还是在系统版本上的问题,最早用98的时候,什么版本都没问题的.
看来,要找个企业版的来看看,不过用过几个GHOST版的都不好使.
不知道差在哪里,安装的版本是不是能好使?
会是16位系统和32位系统的兼容问题么?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得把XP的串口通讯源码和WIN98的比较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