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代号

楼主(2008-05-01):
焊缝代号焊缝代号

网友(2008-07-02):
GB/T13814-92 镍及镍合金焊条

转发一条帖子,共享

网友:
国标焊条、焊丝、焊料及国内外标准对照表

发一些国标的焊条、焊丝、焊料标准及国内外标准对照表。共享。

网友:
工具钢的焊接等15项技术及标准

工具钢的焊接;管道焊接技术;焊接工艺的正确定义;焊接工艺设计;焊接工艺问答;焊条电弧焊熔池温温度的控制;机床导轨面缺陷修复技术的分析与探讨;建筑钢机构特点和焊接难点;决定焊缝成型的电弧能量参数; 客车侧蒙皮技术改进.;冷焊法修补发动机缸体裂纹.;热轧支撑辊的堆焊修复强化工艺技术.;手弧焊时的基本操作技术.卫星天线转向架的焊接试验及工艺;有关碳素结构钢的新标准.;.转发15条帖子,共享。

网友:
还有.........

在-----“在焊接中出现了绿豆大小的气孔,是何原因?---图,请教”-----栏目中还发了“异种钢焊接”及“船舶焊缝常见缺陷及对策”。需要的请下载。

网友:
最新焊接材料标准目录;电焊机行业现有标准目录

转发两条帖子,共享。

网友(2008-08-28):
JBT4709-2007钢制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JBT4709-2007钢制压力容器焊接规程.下了好多你们的资料,特来回传!

网友(2010-01-10):
还没看!不过应该是写好东西!谢谢

网友(2012-05-15):
有点乱,我只想知道JM56焊丝的国家标准就OK了。。。

网友:
资料很全面哦!!!!!!!

网友:
能整理成一个文件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