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西门子802D中如何设置刀补?

楼主(2008-05-01):
我是刚学西门子系统的,在西门子802D系统中如何设置刀具半径补偿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希望大家帮帮忙,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8-07-21):
你可以在刀谱里的[刀具测量]里进行设置。
我记得是,x轴,先是对工件外园进行车削,测量数值输入到[长度补偿1]的φ里,然后在[保存设置],在保存到[长度1]里。
z轴一样的。
我就知道 这些了,我也是新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