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M5,M8的的铆螺母需打多大的底孔?

楼主(2008-05-01):
各位谁能告诉我,M3,M5,M8的的铆螺母需打多大的底孔

网友:
看你要铆什么样的螺母啦!
花齿螺母:M3-4.3,M4-5.4,M5-6.4,M8的是10.5.
压铆螺母:M3的有两种:4.2和5.4,M4的也有两种:6.0和7.2
                    M5的是7.2的,这个没见过有M8的。

网友:
m8的我们厂压铆螺母冲的 是 11的 孔,还 有铆螺母的 孔『m5&m7的 孔是(m5&M7)+2,是 m5的 话就 是冲7的 空,而m8&vm10 的 话就是 +3,

游客

网友(2012-04-19):
我叫钱塘小宝…………

网友(2008-07-31):
压铆螺母的底孔,可查下所用压铆的样本资料,一般压铆件生产商都提供样本,或到该供应商的网页上下载.是free的.如商标为PEM.我司就用此压铆件.种类繁多

网友(2009-03-21):
M3-4.3,M4-5.4,M5-6.4,

网友(2011-07-18):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120 秒,请稍后再发表

网友:
M8好像是8.75/M3-4.2/M4-5.4

网友(2012-09-05):
谢谢了,知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