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怎么加工偏心轴?

楼主(2008-05-01):
数控车能不能以编程的方法加工偏心轴呢?不用普车调偏心的方法。
知道的大虾告我声,小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你有没有机械常识的啊??无论是车削圆形或者椭圆,前提是圆形和椭圆的圆心和主轴的同心旋转,偏心轴不调到和车床主轴旋转同心,根本不会存在可以车削的任何条件,难道你的刀具可以自动跟随工件中心高同步上升或者降低??问这个问题实在太无知了!

引用 楼主:
数控车能不能以编程的方法加工偏心轴呢?不用普车调偏心的方法。
知道的大虾告我声,小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二楼的朋友你说的太绝对了吧,知道PA系统吗?如果你知道决不会这么口气怎么大了.

网友:
既然你认为可行,就请详细论述,别丢下PA两字就溜了,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朋友你说的太绝对了吧,知道PA系统吗?如果你知道决不会这么口气怎么大了.

网友B:
二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
虽然三楼的看法在理论上存在,但实际上是不会采用的。我指的是车削。要是铣削或磨削的话,现在的趋势是采用随动的方式,靠程序来实现。这样简化了工装和特殊夹具,换型也方便,但对机床的性能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
理论上如果要达到这种车削,除了要满足到刀具和工件的同步随动之余——工件在主轴运动时作偏心旋转的同时,自身必需还有一个以切削范围为圆心的同心自转。也就是必须有两个不同心的旋转一起配合,才有车削加工的可能,要实现这样的效果也太困难了吧??再简单说白了,车削是必需要以旋转中心为圆心切削出圆形或者椭圆甚至六角的东西,都有一点不可能改变的就是工件必需要有一个以切削外型为中心的旋转运动!!

   所以我没见过,按照机械常识推断也应该不会有满足这样车削加工方式的工艺和设备!!这位学学数控的朋友对机械基础知识也太差了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
虽然三楼的看法在理论上存在,但实际上是不会采用的。我指的是车削。要是铣削或磨削的话,现在的趋势是采用随动的方式,靠程序来实现。这样简化了工装和特殊夹具,换型也方便,但对机床的性能 ...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据我所知,数控车床或车削中心目前仍然沿用传统的方法加工偏心轴,法那克、西门子、马扎克等都只是在系统上有所区分,车床的基本原理并没有改变。

网友:
改装的车削中心做这个比较容易,如果是"任意"
要一个偏心模块,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网友B:
但车削能不能用随动的方式来实现呢?理论上是可行的。
车削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是什么旋转不旋转!而是车削面和刀具有足够的相对运动!难道刀具知道工件是在旋转吗?那刨削呢?没旋转吧!
但为什么二楼的没见过呢?那是因为这种方式实现起来成本太高,而且无必要!车削本来就是低级加工方式,傻瓜才花大力气大价钱来搞这样的车床。
但二楼有一点说得是不对的,那就是基础知识是没有专业之分的!什么机械不机械的,机械知识从那里来?还不是从老农民刨地来的!科技的发展不是靠单一的学科来实现的,正是那些有幻想的人推动着科技的发展,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B:
再说说随动加工。
在国外,随动的铣削和磨削可以讲是非常成熟了,我们国内有大量的这种机床。
难点不在于什么系统不系统,当然,系统没有能满足随动的基本性能是不行的。高档的系统都能实现这种方式。
难点在于机械性能和数学模型的建立。数控系统只是一个平台而已。可能说起来比较简单,但做起来难度是相当大。得很多领域里的优秀塌实的人才通力配合才能完成。别的我没接触过,但磨削还是了解地。

网友:
看来你对车削的加工方式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出此言!,你仔细拿个偏心的东西旋转着,.再拿把刀比划比划,就知道动工件在偏心运动是可不可能车削其外圆了.

引用 网友B:
但车削能不能用随动的方式来实现呢?理论上是可行的。
车削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是什么旋转不旋转!而是车削面和刀具有足够的相对运动!难道刀具知道工件是在旋转吗?那刨削呢?没旋转吧!
但为什么二楼的没见过呢 ...

网友:
所以说你不懂,车削、铣削、磨削的最基本本质区别你都不明白吗??铣削和磨削刀具都处于切削运动状态的,所以无论工件在动或者不动,随时只要有接触,就会有切削情况产生,你再仔细想想车削刀具是不动的,情况会如何??

引用 网友B:
再说说随动加工。
在国外,随动的铣削和磨削可以讲是非常成熟了,我们国内有大量的这种机床。
难点不在于什么系统不系统,当然,系统没有能满足随动的基本性能是不行的。高档的系统都能实现这种方式。
难点在于机 ...

网友C:
我以前在南车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看见过16V240内燃机车柴油机的曲轴加工过程。其中曲轴的半精加工是在曲轴车床上完成的,具体就是刀具转动,曲轴不动。双顶针顶中心孔,刀盘旋转切削曲轴。切完一档就换下一档,依次把曲轴各个曲折部分车削完毕。然后上特制的重型车床,一夹一顶车削其他部分的。回到这个问题上,我看数车可以车,不过是要特别制造的曲轴车才可以。

网友B:
先纠正一下SJKABC大侠的一小点点错误:曲轴不是不动,它是在旋转,但速度比较低,而且是变速旋转的,之所以变速是出于工艺的考虑,为了尽量保证切削处的恒线速,当然,如果不变速也能达到加工精度的话也是可以匀速转动的。可能大侠指的是轴向上没有运动。
问题在于这种机床能不能也归为车床类,按追风大侠的理解就不能了。事实呢?我见过这种机床,但对它的名字毫无印象了。请SJKABC给出准确的名称。但我清楚的知道车床是可以带动力刀头或刀盘的。
回复追风大侠的意见:不要轻易说别人不懂,或者扣什么专业不专业的帽子。一个人的成就不是看他学的什么专业或从事的行业。很多人干了一辈子所谓的专业到头来还是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这种人见得多了。只能说你的理解和别人的理解上存在差异。
再说说你对车床的理解,车床的刀具就一定不能动吗?那本专业书上有讲?
当然,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共同提高,就事论事。

网友:
你这个例子举得很好,这个我见得多了,几乎现在所有的汽车曲轴都是在车铣一体机上面一次成型,我这有小型的车铣一体机。你自己都说得很明白了,刀盘旋转切削工件,估计怎么理解都都不不能将“刀具旋转产生切削力”这种“标准铣削”切削方式理解成为“车削”吧??虽然这是在车铣一体机做的。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在南车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看见过16V240内燃机车柴油机的曲轴加工过程。其中曲轴的半精加工是在曲轴车床上完成的,具体就是刀具转动,曲轴不动。双顶针顶中心孔,刀盘旋转切削曲轴。切完一档就换下一档,依次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纠正一下SJKABC大侠的一小点点错误:曲轴不是不动,它是在旋转,但速度比较低,而且是变速旋转的,之所以变速是出于工艺的考虑,为了尽量保证切削处的恒线速,当然,如果不变速也能达到加工精度的话也是可以匀速转 ...

楼上的,抱歉了,我还是以前在机械实习的时候看见的,在南车集团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的机械一车间,只记得设备很高很大,人要站上去才可以看见加工,工人说这个是曲轴车床,国产的中捷也不知道是德国的什么牌子,忘了。不过我个人认为该是车床,没有看见那个铣床可以加工全圆周表明,铣床加工的是平面,车床可以加工全部圆周的,个人理解,希望拍砖

网友: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啥!!我很少开骂,不过今天看见你这番话,是属于严重误导性的言论!——追风看见很生气!

     既然你见过,竟然见过之后还有这番车铣不分的言论,实在是可悲之极!!车削和铣削之间的区别你竟然不知道,今天就好好给你上一课!以下关于车铣的特点你好好记住了!
1:车是以工件旋转运动产生切削力,铣是以刀具旋转运动产生切削力!有一种切削既可以工件旋转刀具静止产生切削,也可以刀具旋转工件静止产生切削力——那就是钻头钻孔。基本上钻头钻孔是归类到车削当中的,因为其符合车削另外一个特点——连续切削!

2:车是以连续切削为主,当然也可以断续切削。铣刀永远只能以断续切削的方式加工。

3:车刀的前角、后角是相对于工件的旋转中心的,铣刀是相对刀具旋转中心的,所以车床只能在工件中心高水平的地方水平进刀,铣刀可以用任何角度任何一个地方进刀。

     车床带铣削动力头也好,数控铣床带高速回转车削工作台的也好。都永远不会改变其是车削还是铣削的本质!

      “先纠正一下SJKABC大侠的一小点点错误:曲轴不是不动,它是在旋转,但速度比较低,而且是变速旋转的,之所以变速是出于工艺的考虑,为了尽量保证切削处的恒线速,当然,如果不变速也能达到加工精度的话也是可以匀速转动的。”

          我是看了你上面这番话才勃然大怒的!你竟然说得出口铣削时车床主轴随动是“为了保证切削处的恒线速度”??我告诉你,那在车床上叫CS主轴联动,主轴慢速旋转是配合铣刀铣不规则的外型位!另外无论主轴转得快慢都好,铣刀的转速度是唯一决定切削线速度的因素,主轴转得快慢  那叫“进给快慢”

      关于车削中心更高技术层面的应用欢迎讨论,不过你这些“原理性错误/明显误导性”的言论最好还是想清楚再发言,帽子我是扣定给你了——车削中心你真的是不懂!希望你见字后好好反省一下,也不枉我码这么多字对你的一番教导之心!

引用 网友B:
先纠正一下SJKABC大侠的一小点点错误:曲轴不是不动,它是在旋转,但速度比较低,而且是变速旋转的,之所以变速是出于工艺的考虑,为了尽量保证切削处的恒线速,当然,如果不变速也能达到加工精度的话也是可以匀速转 ...

网友:
没有看见那个铣床可以加工全圆周表明,铣床加工的是平面,车床可以加工全部圆周的,个人理解,希望拍砖

    这个砖头拍定你了,你肯定没见过四轴五轴联动的数控铣床了

    你说的车铣一体机加工发动机曲轴的,给个视频你怀念一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1Fj1j8Sg1g&feature=relate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抱歉了,我还是以前在机械实习的时候看见的,在南车集团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的机械一车间,只记得设备很高很大,人要站上去才可以看见加工,工人说这个是曲轴车床,国产的中捷也不知道是德国的什么牌子,忘 ...

网友:
打住!就此打住!
没兴趣研究那些皮毛,劝你见见世面再来喷粪吧!

网友:
你不是也开走心车床的吗??主轴移动式车铣中心C轴连续分度和动力头的两轴联动组成三联动,就可以加工出曲轴了——虽然微型一点 你们的车床是B型还是C型??B形的只能主轴单独运动分度,锁定后动力头才能加工,不能和动力头配合联动,算两轴半,C型的支持连续分度,主轴的分度旋转可以和刀架联动,不就可以加工出和曲轴车铣中心一样的工件罗,虽然尺寸小了一点,做做模型引擎是绝对没问题的 :lol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在南车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看见过16V240内燃机车柴油机的曲轴加工过程。其中曲轴的半精加工是在曲轴车床上完成的,具体就是刀具转动,曲轴不动。双顶针顶中心孔,刀盘旋转切削曲轴。切完一档就换下一档,依次把 ...

网友D(2008-05-31):
初来咋到

大家好呀,小弟刚跨入机械行业来,以后请各位老大们多多指教,多多指导哦,小弟提的问题大哥们可要认真解答哦.多多易善呀 如何用GSK980T的系统搞 偏心轴????? 那个轴是跑步机上的 很小的哦.  最好可以用编程的方法车...知道的告诉我呀,搞个实例给小弟我看下也可以呀,很急哦............................

网友:
使劲拍螺旋线,别以为刚做了台随动外磨就牛叉了

网友E:
不错!随动加工数控机床如曲轴或凸轮铣床或同类磨床国内已很成熟!但加工方式和车床不同,由于车床工件主轴速度太高但刀架的随动响应速度及宏程序计算响应速度目前不能满足加工要求.同时数控刀架的高速进退动作的非常状态!机械进给机构是不能耐受的所以目前来说随动加工偏心对车床还是不可行的!不过现在通过改良工件卡具还是可靠,经济的方案!

网友:
厉害

厉害啊!!让我长里不少见识啊 !!
请问 T形罗纹数控如何加工??我用G76会轧刀。我是罗纹高4.5mm 螺距为3牙/英寸
我用的是广数980TDA的系统。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随动加工数控机床如曲轴或凸轮铣床或同类磨床国内已很成熟!但加工方式和车床不同,由于车床工件主轴速度太高但刀架的随动响应速度及宏程序计算响应速度目前不能满足加工要求.同时数控刀架的高速进退动作的非常状 ...

看了好久,大家很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
还是不要争论了,回到问题上来。
数控上就不能加装偏心工装?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dabuliao 的回答很对题目!
可能将车床的转速降到100转/分可能能车了!哈哈!
还不如用花盘装夹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呀,小弟刚跨入机械行业来,以后请各位老大们多多指教,多多指导哦,小弟提的问题大哥们可要认真解答哦.多多易善呀 如何用GSK980T的系统搞 偏心轴????? 那个轴是跑步机上的 很小的哦.  最好可以用编程的 ...
如何用GSK980T的系统搞 偏心轴????? 这个提问我感觉有点那个,不知道楼主看过机床说明书没有,如果看过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楼主大侠,你的GSK980T系统偶感觉也就应用到普通车床铣床,它的控制分辨率实在无法恭维,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的GSK980T是无法实现随动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我学校的系统也是广州数控的

网友:
都是高手.卡们的小辈一愣一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车能不能以编程的方法加工偏心轴呢?不用普车调偏心的方法。
知道的大虾告我声,小生在这先谢过了

我看完后面的人的帖子了。现在回帖。不想辩论啥东西。我只说观点和方法。

第一,一般数控车床,不能以仅仅以编程方式就能完成偏心轴的加工。(我见过我朋友的五轴车床,可以“车”出扁位来的,不知道能不能车出偏心,这个有待考究)
第二,数控车床可以加工偏心轴。
第三,我不太清楚啥叫普车调偏心。我在数控车床上加工的方法就是制造偏心夹具。说白了,就是让你要加工的地方跟主轴同心。

网友:
好!

BBS真好! 真好,BBS,以上的师傅大虾们,真是精彩极乐.!小生感谢不激!

网友(2008-07-08):
用无靠模车床可以加工。

网友:
偏心件加工文章

我发2各有关偏心件车床加工的文章,希望能对您们有帮助!

网友:
谁说数控车就不能车削偏心轴

只要有一定装夹卡盘,使偏心轴的中心于主轴同心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加工偏心和机床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2008-08-16):
能车出来

用数控可以车出来
外面夹个偏心套捅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很大的工件就性

网友F(2008-09-18):
俺在机床展上确实看过加工柴油机曲轴的车床!!!!!!

不过这类车床属于专用机床,用的也是数控系统,可以加工偏心轴,不需要调偏心!

加工过程主轴转的比较慢,车刀随动!

亲眼所见!!

以前我也和追风一样的想法。

网友:
楼上的不必较真。
以前我只是和追风抬杠而已。
你说的机床严格说不是车床,那是刀盘,切削机理不同,应该属于铣削,旋风铣。每次到展会都能见到。

网友(2008-10-18):
我认为上面的大侠都偏离了提问题兄弟的初衷了!

我认为上面的大侠都偏离了提问题兄弟的初衷了!
数控车怎么加工偏心轴?
狭义的数控车床只有X\Z两个运动轴,加工偏心工件若不采用传统偏心距调整方法加工起来是很难的,用程序控制随动方式加工在理论上还是可以实现的.至于在车铣复合上加工则相对简单.现在的机床都朝多功能复合方向发展了,从纯粹的数控车床来讲还是难以实现的.专用的数控曲轴车床类例外.

网友:
一般经济型数车只能采用偏心方法车,而全功能数车只要能过编程就可以解决

网友:
走心机:西铁城、津上、托纳斯、韩华、西力、
走刀:宫野、北村、津上、mazak
世界知名机床公司:mazak、大隈、森精机、DMG、mazak排名第一,啥机床都有什么五轴、车铣复合就是他的特长

网友:
老大,主轴慢慢转动,刀具随动加工曲轴,随动的那把刀具不是车刀来的啊,是铣刀好不好……

引用 网友F:
俺在机床展上确实看过加工柴油机曲轴的车床!!!!!!

不过这类车床属于专用机床,用的也是数控系统,可以加工偏心轴,不需要调偏心!

加工过程主轴转的比较慢,车刀随动!

亲眼所见!!

以前我也和 ...

网友:
既然本质上是可以这样随动加工的,那么把铣刀换成车刀,不就可以了吗?不过就是速度的问题罢了.有呆解决,这是需要时间的,我相信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用一个偏心套就可以,随动加工对车来说不适用

网友(2008-11-17):
让圆柱的圆心和主轴不同心旋转,偏心轴调到和车床主轴旋转同心,把它用专用的夹具装夹到位置。。。然后和一般的车轴一样。。。
我是新手,如有冒昧,请见谅。。。

网友:
你要做这个必须要用车床吗  不用不行吗
如果非要用的话................也行     那就是车式加工中心而且必须带铣轴的

网友:
各位都说得对
对我这个刚刚出道的许多感处
谢谢了

网友:
我们这里是用数加和数车相结合加工的

网友:
学习完毕 谢谢

科技的发展不是靠单一的学科来实现的,正是那些有幻想的人推动着科技的发展,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同意

网友(2009-07-04):
哈哈哈,久违了追风的风采,精彩之极,小弟十分佩服,数控上加工偏心工件,如果偏心不是太大,采用偏心套就足以搞定了,如果非要采用数控编程完成,估计就小弟手中的设备,近二十年是不可能实现的,哈哈哈,不过按照理论上讲,似乎可以做到…………还没有见识过,追风可否介绍一二?????

网友:
做 一个偏新的套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0-01-24):
你们都去看看很多年以前日本卖给前苏联的那个机器。《《9轴螺旋数控铣》》万能啊!!!

网友:
好像是叫旋风铣吧  我们公司有一台

网友:
14楼说的脚旋风铣吧,我们公司有一台~!!

网友:
很简单的,用四瓜卡盘装夹加工零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