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的齿侧隙怎么测量?

楼主(2008-05-02):
渐开线花键的齿侧隙怎么测量现在加工了一对渐开线花键,想检测出他们的实际齿侧间隙是多少请问各位大侠采用什么方法测量,其参数如下.
压力角:30度
摸数:2.5
齿数:54
最好详细点我为此事正在苦恼.
在此先谢谢大侠们了.
事成后请大家吃饭

网友:
如果批量的话可以考虑作专用量具;我这几天正在给马自达做平衡轴尺恻间隙测量检具,需要联系,一块解决掉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也是购买用于测量渐开线圆柱直齿花键的嘛如是到可以联系一下那你们目前是用什么方法检测的呀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我是负责给马自达设计加工尺恻间隙量具的;这套活有工装卡死一根齿轮轴后,转动与另一套齿轮法兰联接的拨杆,用电感传感器测量其相应位置拨杆的位移量来测量间隙的

网友:
批量小的话可以直接用杠杆表看,和专用量具操作效率差不多的,只不过读数要人工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天地朋友我要的不是则量渐开线齿轮的方法而是渐开线圆住直齿花键的齿恻隙检查方法呀前者是两轮个对滚后者两轮是不发生相对运动的呀.你说的检测方法能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扬天大侠能否更详细的说说你的方法呀,具我所知目前大部分是用量棒及游标卡尺测量内外花键轮的跨棒距和棒间距,我理解的是,这种方法只能判别内外花键轮的齿槽宽和齿厚是不是在合格的公差带内,而不能检测到具体的两花键轮的实际齿侧隙,你说的这种方法如何具体的操作请讲讲行吗。先谢谢了忠心感谢两位的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杨大侠向你请教个问题(还是上面的问题)现在用量棒和游标尺实际测得跨棒距和棒间距后应该怎么换算成齿槽宽和齿厚呀,如这样的换算关系有了我就能得到实际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花键的齿隙了,能否赐教。再次谢谢了

网友:
我和天地说的差不多,现在看来都和你的描述有出入,你说的不是很清楚。
关于你“现在用量棒和游标尺实际测得跨棒距和棒间距后应该怎么换算成齿槽宽和齿厚呀,如这样的换算关系有了我就能得到实际的渐开线圆柱直齿花键的齿隙了”,前一点你要根据实际齿形和其他参数用三角函数之类自己计算,什么也没有别人是插不上手的,社区也有相关讨论,具体我不记得了;后面一点肯定是不对的,齿隙是装配后才有的东西,配合后中心重合程度等都可能影响,你算出啦也是骗自己,只有实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检测花键装配间隙,那只能在检过形状合格后,测量其M值进行合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很晚了明天我再把这问题讲清楚也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你们两位的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扬大侠谢谢你的指导,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公司开发的产品要用到一对内外渐开线圆柱直齿花键作为初始扭距的传递,当系统到达一定的线速度后通过单片机控制使内外花键轮脱开,花键的技术参数如下:摸数:2.5、齿数:54、压力角:30度、制造精度:7H、根据设计参数可知 实际齿槽宽最大值为:4.14、实际齿厚最小值是3.852,这样算出的齿侧隙是0.288,再根据GB/T 3478.6-1995(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30度 M值和W值)查得内花键的量棒直径是4.75、棒间距分别为最大127.852、最小127.618。外花键量棒直径是5、跨棒距分别为最大142.959、最小142.751
我的问题是:
1   目前内外花键轮的啮合和分开有不顺畅的现象(该零件是外协加工)
2   外协单位加工是否保证了齿侧隙
3   目前的齿侧隙到底是多大(在未安装的情况下)
4   GB/T 3478.6-1995给出的检验参数只能判别已加工好的花键轮是否合格
5   能否通过GB/T 3478.6-1995的计算方法算出加工好的内外花键轮的齿槽宽和齿厚
说简单点就是想实测到现在已加工好的内外花键轮的齿槽宽和齿厚,因以前还没接触过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更没有检验他的经验所以到这里来向高手们请教了,不知道我把问题说清楚了没有,您的回帖中提到实际的齿侧隙是在安装好的系统中得到,这点我也能理解,但我想通过测得加工好的内外花键轮的齿槽宽和齿厚也可以得到一个齿侧隙(我们就暂称它为成品零件齿侧隙吧,叫实际齿侧隙很容易引起误解)
回帖有点罗嗦请原谅如那里觉得没说清楚烦请及时回帖,我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再次谢谢了。

网友:
“加工好的内外花键轮的齿槽宽和齿厚也可以得到一个齿侧隙”可以,但是只可以得到某一个侧隙。内外花键轮的齿槽宽和齿厚是否均布、形状是否理想等多种因素都对装配后“内外花键轮的啮合和分开有不顺畅的现象”有影响。根据你们的要求,那么用花键量规算了,不用知道多大,只要能通过合格装配起来就没问题

网友:
很容易计算的,

很容易计算的,但用游标卡尺测量显然不行,量具的选用精度不符合,我们一般选用的是微米千分尺测量棒间距的,有了棒间距再用EXECL可计算出实际槽宽最大值和最小值,作用槽宽最大值和最小值.我现在有事要去处理一下,有问题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sps5888@sina.com

网友(2008-06-29):
测量出内外花键的M值后,根据公式各自计算出实际齿厚和实际齿宽,两者相减就是配合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