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安装有方向要求吗?

楼主(2008-05-02):
请教,谢谢!

网友:
有方向要求的,如果是6通径的叠加式的阀装反了的话上不了螺丝。

网友:
肯定有的啊,去看看液压锁的符号吧,有单向阀的啊,呵呵

网友:
液压锁定安装方向是有要求的,千万别装错了。

网友:
有影响啊,你要注意原理图

网友(2008-07-08):
安装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

网友:
有方向,装对方向才有作用~~

网友:
6通径的有定位销,反了安不上。

网友:
方向反了装不上,就算你装上了它也不起作用。

网友(2008-08-29):
多看看产品的机构图把,呵呵

网友:
肯定有了,你必须看一下原理图,在安装啊

网友:
液压锁就是液压控制的单向阀,单向阀只允许单方向流动,而液控单向阀在反向时控制油只要达到压力就可反向流动。在液压系统中起锁紧保压功能。方向决不能接反。

网友(2008-11-12):
当然有要求

网友:
液压锁也叫双液控单向阀,

看看原理以及符号图就知道,

能不能装反!

网友:
同意"南方乔木"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