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加工的需求. 有图

楼主(2008-05-02):
能用线切割或者什么工艺把一个实心棒料掏成一个桶形吗?

具体请看附图.  图中尺寸没有公差需求和光洁度需求.

网友:
这个可以用车床加工,非常简单。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我们不想用车床加工. 因为那样掏出来的东西就都是铁销了. 因此想能不能用切割的方式把中间整体搞出来,这样中间的部分还可以干别的. 图上标着,这东西的材料是合金钢,现在合金钢越来越贵啊!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毛坯,精加工再用车床.

网友:
这工件不长,可以用套料刀.

网友:
可以在中间转孔然后穿丝加工

起点设置在内圆切点上就好了

网友:
80*3.14*130
放弃吧~
一天干不出两个估计

网友:
车床,铣床都可以的。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图和思路,我说点个人意见:

  工艺路线:线切割(切孔80出来的还可以干别的)-铣孔100或者车孔100
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吧!也就达到你所说的节约成本了.可反而使工艺复杂化,时间成本也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