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多个状态的控制---请教

楼主(2008-05-02):
用plc实现起来很方便,当然也可以用继电器实现。一个开关可以控制继电器吸合与释放。PLC控制Y0是输出,继电器图ka3是输出。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两态在哪里体现!

楼主:
前面有个朋友在问如何用一个按钮控制继电器的输出和停止,这个是给他的回答,当按下按钮是继电器吸合,再次按下的时候释放,可以用一个按钮控制电器的启动和停止。

网友:
这个电路虽然很小也很简单,但是很经典!

网友:
楼上的那两幅图好像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我现在要吸合,把按扭按下一秒或二秒,它有可能吸合也有可能不吸合。当你按下开关不放时,KA2和KA3不停的吸合释放。

网友:
R一个按钮多个状态的控制---请教

用一个计数器,计数两次一次输出,再按一次复位,并停止输出

网友:
我看上图实现不了,同意5楼的看我来上张图:X0 按钮 Y0为输出继电器 M0 M1为中间继电器。功能: 按一下输出
再按一下停止,如此往复.

网友:
我看了一下,楼上这图能达到目的,但有点复杂。其实就是楼主那梯形图把X0用上上沿分指令就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楼主梯形图把X0用上ALT指令就解决问题,把按扭按下一秒或二秒,不会误动作,继电器电路有问题,会误动作

网友:
如果按钮多按一会,会引起继电器跳动,还是用PLC做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是的,用上升沿触发就能够解决plc控制的问题

网友(2008-07-09):
感谢楼主,这两天正在被这道题所困扰
刚才用PLC实际试了一下,7楼的梯形图是否有些问题,在GX DEVELOPER软件中写入这个程序提示第一行M0位置不能转换。。。
1楼的梯形图X0改为脉冲就可以了,否则如果按钮X0按的时间稍长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