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缝焊接管是否合适,请教

楼主(2008-05-02):
我要设计传递扭矩的机构,疲劳扭矩5000--8000KN/M,外径600--800,壁厚80--100的焊接管子是不是可以,焊接管子跟无缝钢管在 传递扭矩的时候有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
首先你所说的尺寸是否能满足扭矩要求,需要具体计算。
如果你所给的尺寸计算完全满足扭矩要求,理论上是没有影响的。
但焊接管一般来说圆度误差比较大,你应该按最大不园度误差计算。安全系数算高点。
如果都没有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满足扭矩的前提下,其实我们考虑了两个方案,焊接或铸造,请教一下,哪个更保险点

网友:
“疲劳扭矩5000--8000KN/M”,这个单位是这样的?
焊接管材和无缝管材的材料性质是不一样的,两者的许用切应力是不一样的吧/?个人意见。请高手出招

网友(2008-06-13):
外径600--800,壁厚80--100的焊接管子,应该是不常见的管子吧。
如果是常规的卷板焊接工艺,板厚80--100卷成外径600--800的筒体,可是不好办噢!
如果计算正确,建议用铸件。

网友:
采用板厚80~100mm卷成外径600~800mm的管子传递疲劳扭矩5000--8000KN*M,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在工厂里见过外国公司用90mm厚的钢板卷成外径为910mm的钢管,传递的疲劳扭矩为5500KNm,材料为16Mn。该管子已经用了数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只要材料选择合适,结构设计合理、工艺正确,这样的设计不会有问题。

网友B(2008-07-23):
壁厚80~100的钢板卷制成直径600~800的管子非常困难
可考虑采用铸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壁厚80~100的钢板卷制成直径600~800的管子非常困难
可考虑采用铸钢管

赞同!

卷制这么厚且直径小的管件,比较有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