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花钻的画法

楼主(2008-05-02):
论坛里面的高手有没有谁用PRO/E画过标准麻花钻的,帮小弟一把,做毕业设计要用,但是刚学PROE ,自己画不出来

网友:
麻花钻没画过
但是我知道螺旋扫描切除能大概出个模型
如果要求不是非常精确,这个也是能画出来的

网友:
先画直槽,再扭曲成麻花状
钻头的制作工艺有一种就是用扭制的

楼主:
深南大道说的那种方法,我也试过,但是端面画不对,切削刃以及margin(韧带)画不好。不晓得可否用旋转混合的方式,先画出截面,再混合,但是我试过,混合不了,请问混合是不是只能用于多边形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混成建模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顶点数要一致
比方底面是四边形,而顶面是三角形,这是无法成型的
顶点不一致的情况也可以混成
那就是顶点唯一,如椎体~~~~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枯藤友,根据你提供的方法
钻头部分如何处理?是否先将直槽头部切割成锥状再扭曲呢
望赐教~~~

楼主:
有没有高手在呀,传个PRT上来呀,问题还是没解决,画是画了一个,但还是不大像

网友(2022-01-04):
这个我最近也想知道怎么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成建模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顶点数要一致
比方底面是四边形,而顶面是三角形,这是无法成型的
顶点不一致的 ...

我也是纠结钻头部分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