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表面粗糙度的计算,以及"镜面效果"

楼主(2008-05-02):
表面粗糙度现在越来越受到各行业的重视,论坛里也经常问及如何提高表面粗糙度的帖子.今天讲一下关于车削的表面粗糙度.图片上面有车削表面粗糙度的计算方式,只需要将切削参数代入即可计算出可能最高的"表面粗糙度"(以下发言全部以粗糙度低为细,粗糙度高为粗)

车削表面粗糙度=每转进给的平方      *1000
                   刀尖R乘8

     以上计算方式是理论上的可能达到最坏的的效果,实际上因刀具品质、机床刚性精度、切削液、切削温度、切削速度、材料硬度等等原因,会将粗糙度提高或者降低的,如果你用上面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粗糙度都不能满足想达到的效果,请先更改切削参数。但进给一般和切深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进给是切深的10%~20%之间,排削的效果是最好的切削深度,因为屑的宽度和厚度最合比例

    以上公式的各个参数我下面详细一项项解释一下对粗糙度的影响,如有不正请指点:

1:进给——进给越大粗糙度越大,进给越大加工效率越高,刀具磨损越小,所以进给一般最后定,按照需要的粗糙度最后定出进给

2:刀尖R——刀尖R越大,粗糙度越降低,但切削力会不断增大,对机床的刚性要求更高,对材料自身的刚性也要求越高。建议一般切削钢件6150以下的车床不要使用R0.8以上的刀尖,而硬铝合金不要用R0.4以上的刀尖,否则车出的的真圆度、直线度等等形位公差都没办法保证了,就算能降低粗糙度也是枉然!

3:切削时要计算设备功率,至于如何计算切削时所需要的功率(以电机KW的80%作为极限),下一帖再说。要注意的时,现在大部分的数控车床都是使用变频电机的,变频电机的特点是转速越高扭力越大,转速越低扭力越小,所以计算功率是请把变频电机的KW除2比较保险。而转速的高低又与切削时的线速度有密切关系,而传统的普车是用恒定转速/扭力的电机依靠机械变速来达到改变转速的效果,所以任何时候都是“100%最大扭力输出”,这点比变频电机好。但当然如果你的主轴是由昂贵的恒定扭力伺服电机驱动,那是最完美的选择

       上面说得有点乱了,现在先举个例计算一下表面粗糙度:车削45号钢,切削速度150米,切深3mm,进给0.15,R尖R0.4,这是我很常用的中轻切削参数,基本上不是光洁度要求非常之高的工件一刀不分粗精切削直接车出表面,计算表面粗糙度等于0.15*0.15/0.4/8*1000=粗糙度 7.0(单位微米)。

     如果有要求光洁度要到0.8的话,切削参数变化如下:刀具不变依旧上面0.4的刀片,切削参数进给0.05,切深要视乎刀具的断削槽而定,通常如果进给定了,那切深只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上面不是说过切深和进给很大关系嘛) ——当切深在一定范围之内才会有最良好的排屑效果!当然你不介意拿个沟子一边车一边沟屑的话又另当别论! :lol我大约会按照进给的10倍起定切深,也就是0.5mm,此时0.05*0.05/0.4/8*1000=0.78微米,也就是粗糙度达到0.8了。

至于粗糙度的表示方法:RY是测量出最大粗糙度,RA是算术计法将整个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平均算,而RZ则是取10点再平均算,一般同一工件用RA计算粗糙度应该是最低的,而RY肯定是最大的,如果用RY的计算公式可以达到比RA要求更低的数字,基本上车出来就可以达到标注的RA要求了。另外理论上带修光刃的刀具最大可能将粗糙度降低一半,如果上面车出0.8光洁度的工件用带修光刃的刀片粗糙度就最小可能是0.4

    以上是书本摘录的理论知识综合个人经验所书,以下再说说一些我个人感觉的理论,这些书本上我没见过的:
1:车床可以达到的最小粗糙度,首要原因是主轴精度,按照最大粗糙度计算的方法,如果你的车床主轴跳动精度是0.002mm,也就是2微米跳动,那理论上是不可能加工出粗糙度会低于0.002毫米粗糙度(RY2.0)的工件,但这是最大可能值,一般平均下来算50%好了,粗糙度1.0的工件可以加工出!再结合RA的算法一般不会得出超过RY值的50%,变成RA0.5,再计算修光刃的作用降低50%,那最终主轴跳动0.002的车床极限是可以加工出RA0.2左右的工件!

最后说说“镜面效果”,一般镜面效果在超“精密研磨”定义为RA0.01或者以下的工件,我见过很多次,各大机床展览时各大材料公司就会展示出这些表面研磨到和镜子肉眼看下去没任何区别的金属块,反正你回家把衣柜的镜子擦干净了,对着上面看看是什么样子就知道真正的镜面金属是啥样子了。:lol :lol :lol 但这些是基本上磨床都没可能直接加工出——一般靠研,也就是抛光得到的。磨床能直接加工出RA0.1以下的就算镜面了,车床、铣床能直接加工出RA0.5以下也算镜面了,现在论坛上关于镜面切削效果的帖子99%能低于RA1.0已经完全满足他们的镜面需求了

      本帖原创,希望各位以后转贴各类型技术参数时,加上自己的经验及个人见解再发表!不要再剽窃一些官方技术资料就直接发到论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本人受益非浅!

楼主:
其实我一直认为表面光洁度永远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尺寸精度,如果你经常加工开一些尺寸精度0.00~0.02的工件,是从来不会为“如何提高光洁度发愁”的,车到那个尺寸精度,光洁度自然就会来了。甚至你会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再想一些你以前从来想都没想到过希奇古怪的问题,光洁度车得太高,会出现一些“你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问题”,例如你会莫名其妙的表面发黑效果不好,做热处理时渗氮渗碳层硬度都太薄渗不进去。这就是表面光洁度太高致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友:
难得一见的原创帖子。
受教了。谢谢!

网友:
RA0.5是哪的标准啊?我好象没见过这样的精度

网友A:
学习了,我这里反而有一个问题有点矛盾,为了保证表面光洁度,不得不抛光或者研磨,但是尺寸精度上面就不能保证0.01~0.02了,呵呵

楼主:
你搞错了,单位计算互换了没有??

  你说的0.01~0.02是以毫米为单位的尺寸精度吧??光洁度是以微米为单位的啊,一微米是0.001毫米,0.001毫米尺寸精度的工件会和0.1微米(0.00001毫米),甚至0.01微米光洁度有冲突吗??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这里反而有一个问题有点矛盾,为了保证表面光洁度,不得不抛光或者研磨,但是尺寸精度上面就不能保证0.01~0.02了,呵呵

网友:
其实我一直认为表面光洁度永远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尺寸精度,如果你经常加工开一些尺寸精度0.00~0.02的工件,是从来不会为“如何提高光洁度发愁”的,车到那个尺寸精度,光洁度自然就会来了。甚至你会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再想一些你以前从来想都没想到过希奇古怪的问题,光洁度车得太高,会出现一些“你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问题”,例如你会莫名其妙的表面发黑效果不好,做热处理时渗氮渗碳层硬度都太薄渗不进去。这就是表面光洁度太高致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一点非常确;
篇首的言论我不讨论,保留意见 还是那句话: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楼主:
说话不要太隐晦嘛 有啥指示明确指导就是了,

引用 网友B:

这一点非常真确;
篇首的言论我不讨论,保留意见 还是那句话:我不赞同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网友:
我看到过一件300MM的零级方箱,,呵呵,30元RMB没人要,最后当废铁卖了 ,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
20米远正常光线下(在600 lux光线下),日光,是一块发黑的方块泛着青乌光,走近到跟前看,你的脸面映在上面,只能说清晰两个字,但不是镜子的那种,镜子没有通透的感觉,这个方箱不是这样,他给你的感觉是;通透,表面好象有4-6MM的透明镶嵌层,透过这一层光泽区才可以看到燕子型挂研点 但实际上,挂研点就是在表面,这才是真正的金属镜面,你用手去触摸,寒、凉、冷,手纹清晰的展现在这个4-6MM的光泽层上。

老军工丢掉的宝贝东西太多了,举不胜举,我不说大家见到的东西怎么样,我这个,现在国家实验室不知道能否看见,还是个问号?????????

网友B:
确切地说,那个光泽层就是一层浮光层。不知道我表达的是否清楚

网友C:
兰羽大侠果然是见过世面的。那的确是宝贝,可是高手的杰作。
象这种镜面是精研出来的,有点象古董上的包浆的感觉,而且要长时间的磨合才会有这种效果。
另外,镜面不是说RA0.1以下就能称得上是,要RA0.012左右才能叫镜面。那感觉不是发亮而是泛着蓝黑色的光才对。
我们这里的师傅都是看光泽基本满足后才会送计量室检测的,基本没有返工的。
一般是用80粒度的砂轮精磨后用石墨砂轮抛出来的,很有技巧性的。

楼主:
不是很明白什么叫“浮光层”,车削铣削只要光洁度达到RA2.0以下时时,就会出现俗称的“彩虹纹”,让人感觉到光洁度很高。生成彩虹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切削方式,无论表面光洁度高到什么程度,将车削铣刀削的表面无限放大来看,就是像一颗螺丝一样,表面是渐进的罗纹状,而就是因为这些规则的波浪型表面导致光线折射到工件表面之后会四处散射,形成彩虹纹路。

    用磨床磨出来的表面,因为刀具“砂轮”本身是理论上很多不规则前角的颗粒不断切削同一尺寸的表面,所以不会形成规则的表面纹路,无论你磨得粗糙度有几高几低,都永远不会出现车铣所得到的彩虹纹。

   我上面这段话也说得很晕,估计不好理解

引用 网友B:
确切地说,那个光泽层就是一层浮光层。不知道我表达的是否清楚

网友:
兄弟,这个问题还真不好用话语表示,理解程度不一样哦,呵呵
另外你说的那个“彩虹纹”是折射引起的,我认为是:光线在工件表面的衍射现象 , 那个仅仅是亮光泽面以下,首先它是微辨加工痕迹的,离真正的镜面还远着呢,算花9--花11吧。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什么叫“浮光层”,......
这样你看行不?

  • 有人在书桌上铺上一块5MM厚的玻璃。透过玻璃看桌面,你可以看到桌面上的木纹,但是这时候,有人告诉你,其实这个玻璃就是桌面,底下的木纹是桌面的内部。你怎么想?
  • 过去好的家具要上一层罩光漆,透明的,显得有质感。这时候有人告诉你,那层漆不是漆,就是家具的表面,你怎么想?
玻璃和漆你是可以看得到,不会相信,但是我说的那层暗光泽层,就是那个方箱的表面,有像是一层透明油底下还可以清晰的看到刮刀刮出的一排排小燕子,三刀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兰羽大侠果然是见过世面的。那的确是宝贝,可是高手的杰作。
象这种镜面是精研出来的,有点象古董上的包浆的感觉,而且要长时间的磨合才会有这种效果。
另外,镜面不是说RA0.1以下就能称得上是,要RA0.012左右才能 ... [/quot

楼主:
我见过真正的镜面金属,不过是在各大展销会上见的,理解可能没有你那么深。

     我想请教一下,那些整体合金(钨钢)的锯片铣刀,三面刃铣刀,凹凸半圆铣刀等,你认为光洁度去到什么级别??我手上拿起来可以找到光洁度最高的就是这类型的东西了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看行不?

有人在书桌上铺上一块5MM厚的玻璃。透过玻璃看桌面,你可以看到桌面上的木纹,但是这时候,有人告诉你,其实这个玻璃就是桌面,底下的木纹是桌面的内部。你怎么想?过去好的家具要上一层罩光漆 ...

楼主:
你干脆告诉我,车削、铣削都不可能达到“镜面效果”就算了,其实我也一直认为这两种加工方式都不可能达到,研究怎么达到的也只是没见过真正的镜面金属而已。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看行不?

有人在书桌上铺上一块5MM厚的玻璃。透过玻璃看桌面,你可以看到桌面上的木纹,但是这时候,有人告诉你,其实这个玻璃就是桌面,底下的木纹是桌面的内部。你怎么想?过去好的家具要上一层罩光漆 ...

网友:
既然兰羽大侠说到花几
那镜面是要花14的才能算是。
按标准,高精度磨床的一项检验标准就是磨14级。另外,在加工精密主轴时,首先必须要检验中心孔的研磨精度,也是先试磨一小段上到13级甚至14级,然后划圆度来判断的。
一般来讲,尺寸公差还是比较独立一些,但圆度和光洁度的联系就非常紧密了。

网友:
"一般来讲,尺寸公差还是比较独立一些,但圆度和光洁度的联系就非常紧密了。"
有一定道理。

网友:
本文的分析有理论有实践,深入浅出,入木三分,值得学习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于“彩虹纹”,感触颇深,我们这里有一个车削的加工面,要求表面粗糙度Ra1.6,我总是判断不准,觉得挺好的,一测可能不好,觉得不好的,一测又可能是好的。而对于磨削,一般判断失误的就相对比较少。

网友:
又长见识!!

论坛中的高手真多,太长见识了!

网友:
看到各位高手的讨论,我对粗糙度和镜面效果有了更深的认识了1谢谢分享啊

楼主:
一般车床制造成品,只论其尺寸精度,在有尺寸精度的情况下(例如要求0.00~+0.015的轴承孔),没人会去检测什么表面粗糙度的,当检测到尺寸精度符合要求,表明光洁度看看就算了
+
引用 网友D:
对于“彩虹纹”,感触颇深,我们这里有一个车削的加工面,要求表面粗糙度Ra1.6,我总是判断不准,觉得挺好的,一测可能不好,觉得不好的,一测又可能是好的。而对于磨削,一般判断失误的就相对比较少。

网友:
学习学习,我是机械行业的空降兵。

网友B:
........当检测到尺寸精度符合要求,表明光洁度看看就算了.....
这个追风啊
也是,尺寸与光洁度(表面粗糙度)是有联系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应的。
对了,想起一件事,不是不知道镜面吗:看看新买的千分尺的测量面,那个面就是镜面

另外,这里大家为什么不说粗糙度,原因是新标准不好实际判断,0.8--0.4之间的你怎么判断,这一点老国标较好些,老国标是到花9每个阶段细分3级,花12后细分4级,花14(镜面)的第4级(4花14)后无分段,2花14后就会出现“浮光层”。

网友:
太粗拉的工件我是没经验,但RA0.4以下的工件还是有判断力的。一用眼看,二用手摸,基本很准,接触得太多了,也没什么的。不同材质有不同的光泽,但手感是错不了的。

楼主:
我意思想表达,当车削的工件尺寸精度达到要求时,一般用眼睛随便看看就知道光洁度是否合格了.另外关于量具测量面的光洁度,你可能有一些误解.对于千分尺和卡尺我也比较熟悉,对于你的说法我不太同意.

    量具的测量面是取其几何精度,几何精度是首位,粗糙度是次位!不信你仔细把一些卡尺\千分尺的测量面仔细看看,粗糙度难以和一把整体合金刃具的外观相比!我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大侠经常使用整体合金刀具,包括立铣刀、卧铣刀、随便一把中档价格的整体合金刀具的表面光洁度都要比千分尺的测量面要高。

   或者用另外一种常用的量具对比粗糙度——高度量块!我很仔细观察过0级精度的量块,很意外地发现粗糙度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高光洁度,以我200度近视的眼睛可以很清晰看见磨削时产生的刀纹,另外一种量块是粗糙度对比块,我有一套磨削粗糙度对比块,随便RA0.8以下的光洁度都要比0级量块的要高了。

   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为何尺寸精度当到达一个顶峰时,尺寸精度和粗糙度不是同步提升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追风啊
也是,尺寸与光洁度(表面粗糙度)是有联系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应的。
对了,想起一件事,不是不知道镜面吗:看看新买的千分尺的测量面,那个面就是镜面

另外,这里大家为什么不说粗糙度,原因 ...

网友(点评):
以前在国营厂做量具00级的精度都靠研磨,因为精度高0.001mm,所以一般的加工方法的加工量无法达到,随之表面粗糙度就提高了。

网友:
不知你说的顶峰有多高啊?
除非你是亚微米加工,否则这两者至少差一个数量级!

网友E:
原创不仅在要厚实的工作及实践经验,还融汇贯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很难的,就象很多优秀的工人师傅,干活特棒,却表达不出来。

楼主:
说起表面粗糙度,光洁度,有何人认得此物,并懂得使用,俺算他狠

引用 网友E:
原创不仅在要厚实的工作及实践经验,还融汇贯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很难的,就象很多优秀的工人师傅,干活特棒,却表达不出来。

网友(点评):
平晶,测平面度的,看衔射的光圈的同心圆。

网友F:
又没有关于铣削的?

楼主:
铣削的光洁度应该没有车削的高,这是我个人看法,因为断续切削的原因,

引用 网友F:
又没有关于铣削的?

楼主(2008-06-17):
原创在于使用通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让人容易明白,理论和实际上同样重要,我学过的理论我必然会有机会验证一下,例如一些切削刀具、切削参数,自己没用过光看书是没用的。

引用 网友E:
原创不仅在要厚实的工作及实践经验,还融汇贯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很难的,就象很多优秀的工人师傅,干活特棒,却表达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起表面粗糙度,光洁度,有何人认得此物,并懂得使用,俺算他狠
应该是叫平面平晶,以前好像在社区见过,具体怎么使用不是很清楚.哈哈!!

网友H:
学习了一下,不错!
不过我们企业加工的活,对粗糙度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要求高不高,不是客户要求的,是你自己!我加工的东西无论要求如何,加工出来的质量就是“我技术范围内能达到的最好”,要求高了我直言没办法达到,说要求低想降低价钱的也没门。

    做产品,就是要有做到客人“无可挑剔”的程度!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一下,不错!
不过我们企业加工的活,对粗糙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I:
可惜离得远了,要不我们厂的外协全给 追风

楼主:
我很少加工外协单的, 都是做自己的产品,大批量的高精要求车床件还可以考虑一下

引用 网友I:
可惜离得远了,要不我们厂的外协全给 追风

网友:
感觉有一些用处的,参考一下

网友:
真实长见识了。谢谢坛子里的众位大侠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叫平面平晶,以前好像在社区见过,具体怎么使用不是很清楚.哈哈!!

一、用途:
       平面平晶是用于以干涉法测量块规,以及检验块规、量规、零件密封面、
   测量仪器及测量工具量面的研合性和平面度的 常用工具。
       适用于光学加工厂、厂矿企业计量室、精密加工车间、阀门密封面现场
   检测使用,也适用于高等院校、科学研究等单位做平面度等检测。

二、主要技术规格:
平面平晶 POF-1
1、平面平晶 POF-1 标准外形尺寸
               单位:mm
规格
30
45
60
80
100
150
200
250
直径
30
45
60
80
100
150
200
250
高度
15
15
20
20
25
30
40
45
        特殊规格尺寸平面平晶,环形平面平晶,方形平面平晶可定做.
环形平面平晶 POF-2
          2平面平晶制成两种精度: 1级 和 2
          3平面平晶工作面的平面度偏差允许值为:
           直径为 3060mm
1
级平晶
0.03
μm
           直径为
3060mm
2
级平晶
0.1
μm
           直径为  80150mm
1
级平晶
0.05
μm
           直径为  80150mm
2
级平晶
0.1
μm
          更大尺寸平面平晶平面度偏差允许值,根据国家标准。
形平面平晶 POF-3
    4、平面平晶工作面的局部偏差允许值为:
0.03
μm
    5、平面平晶测量工作应在室温2 0℃±3条件下保持数小时后进行。
钠光灯 LP-NA600
   推荐采用标准无频闪钠光灯,防止光线频闪和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

网友:
有两个问题问下:
1.文中的公式“车削表面粗糙度=每转进给的平方/刀尖R/8*1000”,是经验的?还是理论推出的?准吗?难道粗糙度和切深没关系吗?
2.根据作者的文中推测,上述公式没有考虑主轴跳动,如果考虑主轴跳动,还需将两者叠加,是不是这样?
3.“传统的普车是用恒定转速/扭力的电机依靠机械变速来达到改变转速的效果,所以任何时候都是‘100%最大扭力输出’”,我有些不理解,你是不是想说传统的普车使用的电机转速越低扭矩越大,在电机转速由0到额定转速的过程中,扭矩一直大于额定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两个问题问下:
1.文中的公式“车削表面粗糙度=每转进给的平方/刀尖R/8*1000”,是经验的?还是理论推出的?准吗?难道粗糙度和切深没关系吗?

   这是引用刀具切削理论,不是我搞出来的 理论上粗糙度和切深是没有关系的,实际上会因为机床和刀具的刚性问题,切深过大会造成切削不稳定,影响粗糙度。如果是合理范围内,和切深是没有关系的

2.根据作者的文中推测,上述公式没有考虑主轴跳动,如果考虑主轴跳动,还需将两者叠加,是不是这样?

  我的推测考虑到机床主轴跳动了,不是考虑到,是我按照我现有机床主轴跳动来测试出来的结果。

3.“传统的普车是用恒定转速/扭力的电机依靠机械变速来达到改变转速的效果,所以任何时候都是‘100%最大扭力输出’”,我有些不理解,你是不是想说传统的普车使用的电机转速越低扭矩越大,在电机转速由0到额定转速的过程中,扭矩一直大于额定扭矩。

   这个你还不理解??普通车床的电机上恒定转速的,依靠齿轮、皮带轮等改变实际上输出到机床主轴上,排除功耗现象,电机恒定转速,无论变速成多少转扭力都是恒定的。
  而数控用的多数是依靠变频器调整电流的频率来调整电机的转速,最终达到改变主轴转速的目的,电机转速慢时扭力就会降低,功率也跟着降低,所以大部分数控车床都不能开到很慢的转速加工

网友J:
LZ啊,根据你的计算公式,R越大越好,不过这样很难弄刀的。。。

网友(点评):
对的,有些高光的车削采用大圆弧车刀,大走刀距离,小切削深度车的,机械加工工艺学里面有介绍的。

楼主:
R越大光洁度越高,切削阻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让刀,自己看着办吧

引用 网友J:
LZ啊,根据你的计算公式,R越大越好,不过这样很难弄刀的。。。

网友K(2008-10-27):
镜面车削

大家好,我在加工一个零件,材料是无氧铜,要求镜面Ra0.1,用的是花岗岩床身,单晶体刀具,刀尖0.3,不知哪位有高招,还有刀具中心应效到多少范围就不影响镜面车削呢,谢谢!

楼主:
这么高级的车床没玩过,好象是车削一些极高精度的光学产品才用上。其实用到你这个级别的车床,不应该再上来问中心高这个问题吧

引用 网友K:
大家好,我在加工一个零件,材料是无氧铜,要求镜面Ra0.1,用的是花岗岩床身,单晶体刀具,刀尖0.3,不知哪位有高招,还有刀具中心应效到多少范围就不影响镜面车削呢,谢谢!

网友:
3楼的话我不同意,在加工中,一般尺寸要求达到0.00~0.02MM公差带的比比皆是,
加工中也能达到,可是表面粗糙度远远不会要求达不到你说的层度,为追求表面粗糙度达到
要求,往往在加工中是尺寸先留余量,先控制表面粗糙度,然后控制尺寸.而一般的
加工中尺寸在H7精度情况下,粗糙度一般在3.2~1.6左右.这是机械加工的一般精度.

网友(2008-12-04):
表面粗糙度高的两个平面推研后用力稍挤压,就可以“粘”在一起(分子间力)

表面好的吹口气都不易散去,稍倾斜些角度看面就是“黑的”

网友:
谢楼主与我们大家分享,我收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先控制表面粗糙度,然后控制尺寸?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比如: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

网友:
学习学习,长见识了,我们这儿都只是些维修的活,粗的很

网友M:
我见过的金属镜面是用0.1微米主轴跳动的车床车出来的。
材料铝合金
刀具聚晶金刚石
转速3500
进给0.02
具体的表面光洁度不好说。但是感觉可以很轻松的达到RA0.2
拿起零件可以非常清楚的反照出自己的胡须毛孔,手印印上去后很难擦净。

网友:
葱白追风

楼主(2009-02-19):
批量生产,而且是有效率地批量生产出来,这个标准和做一件两件是相差太远了。我一般机械维修用的单个配件都是发给自己一台普车的作坊加工的,关键尺寸精度一般要求0.02以内,基本上一次就可以完成,绝对100%合格没有废品的。但是如果车床批量生产要求0.02以内,那就不是一样的概念了。如果是0.01的公差,我几乎只能采用在线检测的方式来保证产品有足够的合格率,

引用 网友M:
我见过的金属镜面是用0.1微米主轴跳动的车床车出来的。
材料铝合金
刀具聚晶金刚石
转速3500
进给0.02
具体的表面光洁度不好说。但是感觉可以很轻松的达到RA0.2
拿起零件可以非常清楚的反照出自己的胡须毛孔, ...

网友(2009-07-29):
我个人认为车,铣加工都不能达到镜面!但最好达到多少我也没深入过,我看楼主也只是通过计算出来而已......然后大家讨论一下,共同进步,哈哈

网友(点评):
普车应该不行,超精密车床可以的,刀具也是特制的,连进给机构都是特制的消除间隙(有些使用热膨胀原理)每次只切零点零几。

网友:
真正受教了!!

网友:
厉害啊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请教不锈钢316L,内孔直径10~50之间  长度50左右.用数控车床MAZAK如何批量加工Ra0.35以下的粗糙度,前提要考虑产能?

网友(2009-08-30):
真实高手如云,张见识了

网友(2009-11-14):
回复 网友A:
可以留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平晶,将工件与平晶贴在一起,对光看颜色。

网友:
受益非浅啊

网友:
看来论坛高手如云。我就学习下大家的了。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力挺

网友:
我见过的金属镜面是用0.1微米主轴跳动的车床车出来的。
材料铝合金
刀具聚晶金刚石
转速3500
进给0.02
具体的表面光洁度不好说。但是感觉可以很轻松的达到RA0.2
拿起零件可以非常清楚的反照出自己的胡须毛孔, ...
引用 网友M:

太厉害了,0.1um呀

网友:
做机械的,就要向楼主这样!敬礼~~~学习

网友:
佩服,实在难得

网友(2011-05-09):
0.1微米的跳动,我们的床子就可以达到,呵呵不稀罕,稀罕的是在制造加工中怎样达到加工要求。45钢要达到Ra0.5的粗糙度,需怎样加工?个人感觉不调质,根本达不到,就算调质也得HRC45左右了。知道的大侠可以讨论下,在下也学习研究下

网友(2011-10-07):
楼主是个理想主义者啊~!粗糙度不仅仅于切削线速度  进给量 切深 刀具的园弧有关,还和材料的硬度、韧性、切削液、刀具的角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简单的说不同的材料用楼主所提到的切削方式出来的粗糙度有很大的不同,切削环境也很重要,主轴的跳动量也很关键,但就实测,45#钢未调质达到Ra0.8已经很困难,楼主的理想恐怕只是纸上谈兵~
书上的很多东西楼主看看就行了,峰谷的测量值不单单和刀具的半径有关,实际上和切削时微观的挤压变形也有很的的关系,所以理论值总是要比实测值高一个档次,我在这说的只是个人的见解,感谢楼主提供的材料,实际和理论差别太大,望楼主多写些实践出来的东西,我也是菜鸟,只是希望在这能认识更多的同行,共同进步
本人QQ45538369,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2011-12-27):
不错的经验 学习 向您致敬

网友(2012-08-08):
知道的越多方知海有多深
很不错的一篇文章  评论更不错
一个论题衍生出多个论点牵出多方论据
这就是我们社区区别于其他论坛的地方
让我们这些菜鸟虾米螃蟹啥的多了了解的机会
感谢大大们提供的宝贵经验

网友:
呵呵 受教了 专业啊

网友(2013-11-26):
受益匪浅啊。

网友:
真是受益匪浅,谢谢大家

网友(2015-11-13):
学习以下,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学习了。

网友(2016-01-23):
这个论坛见过大世面的人真多,原来不大理解镜面加工,看后感触很深。

网友:
一般人理解镜面效果就是想镜子能反射人影的的效果,那表面的粗糙度值肯定很低了,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光洁度,我想请问他一下楼主对光洁度是怎么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