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6140车制螺纹主轴要反转?

楼主(2008-05-03):
我有一个问题,还望得各位高人的指点。
为什么CA6140车制螺纹主轴要反转,而左右螺纹的获得是通过进给机构的正反向运动获得的,而数控机床是靠主轴正反转得到右旋和左旋螺纹?

网友:
数控和普车的切削螺纹方式都是一样,有区别的只是进刀方式不一样,你根本都讲不清楚你自己要问什么,虽然我有点理解。有空自己拿着把螺纹车刀再加个左旋右旋的螺丝比划一下想清楚了再上来发问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还望得各位高人的指点。
为什么CA6140车制螺纹主轴要反转,而左右螺纹的获得是通过进给机构的正反向运动获得的,而数控机床是靠主轴正反转得到右旋和左旋螺纹?

网友:
“CA6140车制螺纹主轴要反转”,有这样的事情吗?
楼主好像是个没有干过活的学生。问题幼稚,不要紧,弄清楚就行。追风的建议不错,试试吧。
在车床上车螺纹,主轴正转,右螺纹车刀由右向左移动,左螺纹车刀由左向右移动(由车头向外)。
如果车床主轴反转,车刀架还是在工件和操作者之间的话,车刀也得正面反过来向下,普通车刀是无法安装的。
要在车床主轴反转时用普通刀具切削,一种情况是刀具的位置可以移到工件的另一边去,这种类型机床不少,但CA6140无此能力。
另一种情况是使用特别的刀具。如用于强力切断的反装大鱼肚切断刀,以前曾作为劳动模范的先进刀具介绍过。其好处在于切削抗力向下,在机床刚性不足时,可以降低振动。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有两种可能
1.如果工件较小,采用后置式刀架车螺纹,车螺纹时主轴是反转,但一般不采取此种方法
2.刀具角度采用的方法看图1车螺纹时主轴正转,图2车螺纹是主轴反转

网友:
一般都是主轴正转,刀具由右往做运动。

网友(2008-08-03):
其实楼主见到的是车制左旋螺纹。

网友(2008-09-18):
车1寸管螺纹怎麽挂轮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车螺纹时反转退刀?
主轴反转一般不用来进行车削,而是为了在车螺纹时,当丝杠螺距与工件螺距比值不等于整数倍时,使刀架在主轴与刀架之间的传动链不脱开的情况下退回至起始位置,以免下次走刀发生“乱扣”现象.同时为了节省退刀时间,主轴反转转速高于正转转速。

网友:
根据机床和刀具(左偏还是右偏,正装还是反装)来确定如何车螺纹,而不是车螺纹主轴要反转,不管你车什么螺纹,你都要保证主轴转向刀具的前刀面,左右旋,靠从内向外,或从外向内进刀

网友A:
明白了,
楼主说CA6140退刀时反转,一般来说,如果丝杆精度可以的话,普通螺纹是无需反转退刀的,
但一般加大螺距螺纹,如梯形螺纹时,退刀还是采取反转,避免“乱扣”
不论是普车还是数控车床,车螺纹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自动加工,一个是手动而已。主轴正反转并不能得到左右旋螺纹,
确定主轴正反转是保证工件的转向应该向刀具前刀面,左右旋通过走刀方向确定,如上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楼主说CA6140退刀时反转,一般来说,如果丝杆精度可以的话,普通螺纹是无需反转退刀的,
但一般加大螺距螺纹,如梯形螺纹时,退刀还是采取反转,避免“乱扣”
不论是普车还是数控车床,车螺纹的都是一样 ...

说的不对CA6140丝杠螺距是12的只有能被12整除的再可以压开和螺母不能被12整除的要用开倒顺车法 !

网友:
CA6140丝杠螺距是12的只有能被12整除的再可以压开和螺母不能被12整除的要用开倒顺车法 !

网友:
车螺纹主轴反转的目的是防止螺纹乱牙。10#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