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SOLIDWORKS是,首先出来的4个选项,选哪个好?

楼主(2008-05-03):
按装SOLIDWORKS是,首先出来的4个选项,选那个好了,各是什么意思!我以前装的是第一个.

网友:
建议安装第四个,是完整版。

网友:
solidworks的几个版本的区别
要说功能,当然是最后一个最厉害了。

网友:
当然选最后一个,这样可以有很多插件可以使用

网友(2011-10-12):
初学者,准备安装solid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