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牌号SUS304代表什么

楼主(2008-05-03):
经常遇到SUS304、316L,321等不锈钢牌号,在中国的标准中这些标号的不锈钢牌号是什么,请教!

网友:
SUS304:具有良好的耐蚀性、耐热性、低温强度和机械性能,冲压弯曲等热加工性好,无热处理硬化现象,无磁性。
SUS316: 耐蚀性和高温强度特别好,可在苛刻的条件下使用,加工硬化性好,无磁性。
SUS316L:钢中添加Mo(2-3%),故耐蚀性和高温强度优良;SUS316L含碳量比SUS316低,因此,抗晶间腐蚀性比SUS316优良;高温蠕变强度高。可在苛刻的条件使用,加工硬化性好,无磁性
SUS321:在304钢中添加Ti,故抗晶间腐蚀性优良;高温强度和高温抗氧性优良;成本高,加工性比SUS304差。

网友:
Ocr18ni9

网友:
304: Ocr18ni9
316: 0Cr17Ni12Mo2
316L:  00Cr17Ni14Mo2
321:  Ocr18Ni10Ti
以上四种为常用的奥氏体不锈钢,现在国内市场都很容易买到。

网友:
sus304代表:
S:steel
U:use
S:stainless
3:主要元素含量的规格
04:含碳量规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那sus430是不是以此类推呢?

网友:
回济南大道:
我是新手,有说的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多指教!

网友(2008-07-03):
SUS304、316L,321为日本不锈钢牌号,对应国内牌号:
sus304: 0cr18ni9
sus316: 0Cr17Ni12Mo2
sus316L:  00Cr17Ni14Mo2
sus321:  0cr18Ni10Ti

网友(2008-08-11):
是日本不锈钢的标号相当于国内的SUS30408

网友:
日本不锈钢的标号  现在的报价是22600一吨   历史低谷 啊

网友:
实际是日标牌号的标识方法,即最常见不绣钢的母体,所有其它不锈钢都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