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空白点能不能使用?

楼主(2008-05-03):
在PLC的输入、输出点后都有几个空白点,在其他输入、输出点全部使用或有损坏的情况下,这些点能不能使用,如何使用。请教!

网友:
可以使用,先确认是那个IO损坏,仔细分析程序(梯形图等),停止运行程序,更改硬件接线,然后更改地址就行了,注意更改时要仔细务必将所有的地址更改为新的地址!
安全要求:PLC程序停止运行,主要设备(电动机等)主电源断电、气源隔离。操作人员远离设备,设备周边要求建立隔离带!

网友:
你说的因该是plc上面打了一个小黑点没有地址的空白接线位置吧,如果你说的是这种空白接线位置那么是不能够替代的,因为那个端子是空位,没有继电器和驱动电路的,由于很多plc生产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用一个外壳生产几种产品,所以造成了空位,如果要增加除非对硬件非常熟悉,要焊驱动电路和继电器或者晶体管,有可能还要改主控制程序,当然如果是改硬件程序的话那么只有厂家才行了。我就买过一个国产的24位plc用的是32位的外壳,拆开看,空位没有继电器和驱动电路,并且差一块芯片。

网友:
支持仗剑走天涯
分晰的非常仔细,我在维修PLC也拆过继电器IO板,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用一个外壳生产几种产品,所以造成了空位。空位只有小黑点有接线端子,无通断功能

网友:
3楼和4楼的朋友介绍的很好,很多厂家的产品是成系列的,在使用或者维修维护时应该仔细了解设备,只少要了解你接触的设备,如果是32点的PLC已经使用了30点,另两个就可以使用(该点是什么功能就可以用作什么功能)。有的时候两个触点并联使用(逻辑中也是),既有增加触点容量的作用而且还有冗余的作用。

网友:
支持仗剑走天涯

鼠标说的那叫有剩余点不是提出人说的那个黑点我接触的PLC里面还没有说能用的、说明书上写的点都用完了,还有其它点可以用,不理解人家问的回答错了,还要狡辩,埃无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