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RUN灯不亮---请教

楼主(2008-05-03):
在设备正常使用过程中,故障灯亮,RUN灯灭,请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PLC的RUN灯不亮

引用:PLC的RUN灯不亮
在设备正常使用过程中,故障灯亮,RUN灯灭,请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1.现在是程序出错的提示,
2.请检查电池状况,很多时侯是电池性能不好后,又没有去及时更换,导置程序出错。

网友:
2楼的朋友说的不错,还有可能是有的IO损坏,断电复位看看,我感觉程序错误的可能最大!用软件读取程序看看,在软件中能够看看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
原因很多,根据你的plc不同故障代码也是不一样的,参考一下你的plc说明书中关于故障报警这一个章节。可能出现的问题:plc24V输出短路、程序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1、使用电脑将PLC的程序下载后,出现一堆乱码。强制清除PLC内程序后,
    PLC的RUN灯亮。——应该是程序出错
2、使用“在线检测”——出现“电池异常”错误。是否是电池性能下降,不能
    记忆PLC的程序,需要更换电池。
盼回复!

网友:
引用:多谢指教!
1、使用电脑将PLC的程序下载后,出现一堆乱码。强制清除PLC内程序后,
    PLC的RUN灯亮。——应该是程序出错
2、使用“在线检测”——出现“电池异常”错误。是否是电池性能下降,不能
    记忆PLC的程序,需要更换电池。
盼回复!

你讲的很清楚了,电池性能下降,不能记忆PLC的程序,需要更换电池。那你还不换电池,赶快换电池,要看仔细型号,电压等,原装价格大约定16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