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允差值的压缩公比

楼主(2008-05-03):
附件内第3.5条:确定其各级精度之间的公比。几何精度检验项目中对工作精度有直接影响的项目,其允差值的压缩公比应与相应公差等级间的公比相同(一般为1.6)。
以上如何理解?那位老师指点,先鞠躬了。
本想放到标准资料组内,想想是关于机床的,还是放到这里。

网友:
公比的概念就不用说了。
允差值的压缩公比就是精度要求提高后公差的缩小比例
我理解这里的意思举例说明如下:

Ⅳ级精度的公差值:Ⅲ级精度的公差值 = IT7的公差值:IT6的公差值

楼主:
受教了,谢谢飞虎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