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文件打不开了

楼主(2008-05-03):
如附件
急求打开方法
各位大侠请帮忙谢谢了,急求!!谢谢!!!

楼主:
好心人,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2008-06-03):
我很少使用这类软件,万一搞不好会坏事的。

网友:
不会吧,会出这种情况,我原来在社区里也下载了一个文件夹加密宝,果真如楼主所说的话,我要赶紧把这些加密文件给解密掉,期待有高手来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
按照它的提示试下.不行的话还是到网上找找解密的办法吧!!!免费的软件还是少用为妙!!

楼主:
按提示试了,也不行。一解密,就出现那种情况,解不了了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估计你是加密保存在你的移动硬盘或者U盘中的。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你现在要解密的这个文件所在的盘符与你当初加密时的盘符不合。
解决办法就是将你的这个移动盘,拿到你当初加密的那个电脑或者和那一样的电脑上去解密就可以了!
使用那个《文件夹加密宝》除非是在电脑的本身硬盘上,如在移动盘上最好别选择“隐藏加密”。

楼主:
黔遵客,你好,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文件夹里面还有子文件夹,我把母文件夹加密了,同时把其中的一个子文件夹也加密了。我把母文件夹解开了,而那个子文件夹再解就解不开了,就出现了那种情况。看各位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
推荐个软件,可以试一下

楼主:
谢谢,用了一下,还是解不了

网友:
也许如黔遵客所说,你得把母文件夹恢复到原来的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