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白卡纸和铝塑膜复合起来?

楼主(2008-05-03):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把白卡纸和铝塑膜复合起来?

网友:
我以前做印刷的,去一些专卖银卡纸的是用卷筒白卡好象过光胶一样覆盖在上面的,至于中间有没有什么黏合剂没看清楚。以前最讨厌覆铝塑膜的银卡纸,印刷时油墨很那覆盖在上面的,还是传统的铝箔纸还印刷一点,不过后来全部用UV油墨即时哄干印刷,什么纸也差不多了。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把白卡纸和铝塑膜复合起来?

楼主:
估计这是个难题

网友(2008-09-29):
是卷筒材料吗?做涂布复合的厂都会有这些工艺的指导的,主要是涂胶粘剂然后烘干然后复合冷却收卷即可

网友(2008-12-21):
回复 网友A:

个人经验
把胶水涂在铝塑膜上,经过烘干制程后,将胶水烘干至你要的程度,再将白卡纸压上即可…(Roll to Roll or Sheet process)

网友:
可以用湿式纸类复合机生产,其工艺流程:纸放卷(膜放卷)→纸整形(膜上胶)→(胶面过匀胶辊抹平胶面)→纸膜复合→复合品进烘箱烘干→冷却收卷
该类形适应卷筒式纸

网友:
这是一种应用很成熟的复合工艺。复合机。纸和箔同时放卷,箔带带上胶,压合,还可带上色,进入烘道,风冷,收卷

网友(2009-03-24):
还有无溶剂流延复合,干式复合,

网友(2009-08-02):
本人做过一台金银卡纸的(卷筒类型),但对具体工艺不是太熟。
大概流体如下:纸放卷(同时膜放卷)→膜上胶→纸膜复合→烘干→冷却→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