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6CT缸套和活塞之间的间隙是多少?

楼主(2008-05-03):
谢谢:

网友:
这个是企业机密,应该不方便透漏吧

网友A:
0.161~0.192MM  这个应该是维修的常用数据,不应该是什么企业机密的

网友B:
楼上说的不一定吧
应该根据缸套的结构,活塞环的数量来定,其实每家都不同,但也不会差别太大
再说活塞一般是椭圆的,不好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一定吧
应该根据缸套的结构,活塞环的数量来定,其实每家都不同,但也不会差别太大
再说活塞一般是椭圆的,不好讲的

说的是6ct嘛·!!!!!!!!

网友:
康明斯6CT缸套和活塞之间的间隙是多少

我以前就是搞进口康明斯发动机售后的, 从没看到过维修资料中提过什么缸套和活塞之间的间隙之类的字, 只有标准的缸套和活塞的大小,  只要你的配件满足要求就可以放心的用, 不用管什么间隙之类的东西, 那些是不标准的说法,如果你用的配件是国产的就要考虑国产材料的热膨胀要比进口的大, 那就要加大你说的间隙了. 按你所说的算出来也就是 0.8~0.15 吧.  也记不太清. 要查资料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161~0.192MM  这个应该是维修的常用数据,不应该是什么企业机密的

不至于有这么大的配缸间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有这么大的配缸间隙吧.

缸径114mm,柴油机比汽油机的配合间隙大些

网友(2009-03-17):
铝活塞一般在0。12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