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站,我的车床老出现滑台爬行---求助

楼主(2008-05-03):
我有一个液压站,是二手的,供着2台车床,为什么我的车床老出现滑台爬行,往前一跳一跳的呢~弄的都没法干活了,再就是液压站是叶片泵的,我不懂这个,是6.3MP的吧~是不是带不动我的2台车床啊?用着4组电磁阀
这段时间我的2台床子要是一起开就会出现有一个不动,直到另一个进入被截流阀挡住的工进的时候才动~这是怎么了~?请帮我看一下,感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是是流量不够引起的。

网友:
系统进空气了就有爬行现象,,另外同意楼上的,应该是油泵排量小了,给两台床子供应不上.

网友:
感觉不像是流量不够,以前一直是两台无法同时工作这情况吗?

网友:
同意是流量不够,供油不足。
先把安全溢流阀拆下,看密封圈是否完好。通常一个泵供两台床,应有两个节流阀,将两个节流阀都调到最小,然后依次调大,每次半圈,看看效果。

网友(2008-06-27):
益流阀门的问题

如果泵没有问题,就是益流阀的问题, 卸了过多的流量...

网友:
先排气,如果没有效果,照5楼的话做下看

网友:
流量肯定不够,用一台机床如果不出现爬行的话那么就是流量太小引起的,还有可能是缸有泄漏,你的缸用了多久了,检查一下密封件。

网友:
流量低于流量控制阀(节流阀或者调速阀)的最小稳定流量就会出现执行元件爬行现象。

网友:
从描述的情况看应该是是流量不够。也不排除内泄的可能。

网友:
我以前是搞车床的 液压我不懂现在学习中 往前一跳一跳的 也许是液压部分的原因 但也不排除车床本身的原因  大小托板塞铁间隙是否过大  导轨是否进入铁削 导致托板滑动阻力过大 希望会对你有所帮助  液压传动 学习中~~~~

网友(2015-09-02):
学习了,谢谢!我也同意流量不足

网友(2015-10-10):
学习来了,$ z2 h( y& K9 ~
.看看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