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油缸为何不动作?

楼主(2008-05-04):
Y型中位机能的阀控制一组带液压锁的支腿油缸,换向阀P、T口接反了,结果就成了P型的中位机能了,且换向阀前始终有高压,
为何中位时,油缸不动

网友:
这可能与液压锁的结构有关,由于液压缸是非对称的,有可能回油压力使得液压锁无法正常打开。

网友:
根据原理图,中位时支腿油缸由双向液压锁锁紧,应该不动。中位时应采用电磁溢流阀卸载。另外,应采用开启比较大的液压锁,例如:3:1。可参考 DELTA POWER 的液控单向阀 www.indcom.com.cn

网友A:
差动回路中的液控单向阀(液压锁)应选用外泄式的,内泄式的液控单向阀(液压锁)在差动回路中是打不开的。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谈谈本人的意见。.对于带液控单向阀(或液压锁)的差动缸油缸回路,最重要的是无缸的面积与有杆腔的面积比和液控单向阀的开起比例是否相配.
假设:P为液控单向阀先导口的开启压力;
L:负载导入压力
Pr:液控单向阀的开起比例
Cr:油缸无杆腔与有杆腔的面积比
当:液控单向阀安装在有杆腔侧,那么
P=L/(Pr-Cr)
如果Pr=Cr,那么分母为零,理论上,开启压力P为无穷大。虽然有溢流阀限制压力,但无杆腔压力达到安全压力,有杆腔压力是无杆腔的Cr倍。所以有可能导致油缸破裂。
所以设计时,必须保证Pr>Cr。对于只用推力,为了缩回速度快,使活塞杆设计的很粗的情况,尤其要注意。
当:液控单向阀安装在无杆腔侧,那么
P=L/(Pr-1/Cr)
可以自由打开。

网友(2008-06-27):
好象看不懂啊

搞什么啊? 液控单向阀? 好象挺简单的

网友:
每次来访都有收获,每次看完都会有所期待~~~~~各位大虾让我涨见识了。

网友:
高手如云呀,我要潜心修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动回路中的液控单向阀(液压锁)应选用外泄式的,内泄式的液控单向阀(液压锁)在差动回路中是打不开的。

请教大侠,我知道的单向阀好像没有外泄式和内泄式的区别啊?
能解释一下吗?
别笑话我啊,俺是作机械的,对液压只有模糊的概念!不懂就问吗!

网友:
Sun公司有,上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www.sunhydraulics.com

网友:
1。不同公司 的阀机能代号好像不一样,从你原理图来看工作油口均接通了回油,而P 口油液未接入油缸
2。液压锁看是什么结构的,有的两个工作油口都通油的话是打不开的。
3。内泄式液压单向阀在这情况下可能是打不开。

网友(2008-08-01):
同意四楼的说法   很好

网友(2008-10-22):
为什么

差动回路中的液控单向阀(液压锁)应选用外泄式的,内泄式的液控单向阀(液压锁)在差动回路中是打不开的

网友:
单向阀的问题..

网友:
应该和液控单向阀的具体结构有关。有资料的大侠可以贴图讨论一下

网友:
无缸的面积与有杆腔的面积大小

网友:
同意4楼的,应选用外泄式的,内泄式的液控单向阀(液压锁)在差动回路中是打不开的

网友:
同意4楼大侠的观点。

网友(2008-11-23):
1

这个系统在中位时 液控单向阀起自锁作用   无论两边哪边得电都无法生成差动回路

网友:
同意四楼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说有液控单向阀存在,就是没有液控单向阀,也未必会形成差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有图片的,但是没有办法粘贴。所以不能很好的解释给你听。有空可以发个E妹过来,我发给你。jjzyjun@21cn.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片可作为附件上传插入的。

网友(2011-06-03):
液控单向阀分内泄式和外泄式,反向流动时有背压需要用外泄式的,在此差动油缸应用中,楼主说到换向阀前始终有高压,就是说在反向流动时有背压,必须用外泄式液控单向阀,楼主可以试下换为外泄式的看能否动作。

网友:
取消液压锁,应该能动作,不过楼主的油路实际应用不大,就是实际工作中很少人这么玩

网友:
中位时液压锁互锁肯定是不能动啦。

网友:
肯定是液压锁的毛病,调节压力不够吧。

网友:
看了大家的说法,我专做了这个检验,将Y型中位的电磁换向阀有意接错,变成P型中位电磁换向阀,当中位时,看视油缸也变成了差动油缸,但A\B都是压力油,极短的时间里,油缸两端就会打到一个平衡,就象人吃不拉,能行成压差吗?

网友:
4楼给出了解决方案,6楼给出了原理上的解释,很精彩!

网友(2011-09-06):
应该是液压空单向阀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