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的导轮是否可以修整?

楼主(2008-05-04):
我是菜鸟,在车间看师傅们干活,就看见他们修砂轮,没有见过他们修导轮,不知道导轮可否修正,用什么方法和工具修整,请高手们解释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导轮当然要修整了。只是很少修,在磨损的情况下修。导轮不起切削作用。
也是用金刚笔修,你仔细看,导轮部分也是有修整装置的,而且修导轮比修砂轮的调整地方多。看看磨工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主要是没有见过师傅修,下午好好看看去,想问导轮不修会对产品有什么影响?

网友:
导轮不修,最容易在无心磨上磨出一个真圆度严重超差的工件,俗称三角型外圆,用两点式的千分尺还没办法测量出来,要用V形三点式的测量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主要是没有见过师傅修,下午好好看看去,想问导轮不修会对产品有什么影响?

楼主:
我们磨的产品用气动量仪测量,感觉圆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我们的圆度为0.002

网友:
导轮也是可以修的.方法和修主轮一样,只是修整的余量不同.

网友:
楼上的大侠,导轮不是可不可以修的问题,而是必须修的问题。
导轮的修整比砂轮修整要麻烦。导轮修不好,别想磨出好件来。

楼主:
听了老师傅说,导轮他们一个月修一次。

网友:
没见过师傅修导轮,明天上班去向师傅请教了,呵呵

网友(2008-10-30):
机械加工

大家好,我处有无心磨床,车床对外加工!欢迎谈谈!QQ642005468    ,13003629993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幼稚

网友:
你说无心磨是纵向进给

你说无心磨是纵向进给的或是横向进的啊

网友:
我晕,砂轮和导轮上面都有修整器的啊,既然有这个东西,怎么会不修的呢?
只不过导轮不起磨削作用,只是给工件一个定位以及给工件一个摩擦转动.如果工件磨不好,导轮的形状有一定关系.
如果是切入磨,那么导轮在修整上必须装和砂轮一模一样的仿形板来修整(尽管有时候导轮是两片拼在一起的).
那要是通过磨,那导轮的修整就是无心磨最关键的技术,你没点诚心诚意求老师傅人家还不教你呢!可以说,你不会调整这个,那你就不会使用无心磨.
因为通过磨时工件需要一个向前的运动(影响生产效率),所以导轮轴心必须倾斜一个角度,这样把导轮修整成为一个具有双曲面形状的旋转体,而又要求导轮与工件轴向接触的线近似直线.这是个很重要的学问,没有实践过是不懂其中的奥妙的.

网友:
请问用荣光RC-1812磨外径10mm 长400mm磨削量0.1mm来料跳动度0.03mm磨削后跳动读要在0.005以下怎么调

网友(2010-04-17):
如果一直是做通过研磨的话,调整轮在没有磨损的情况下,一般是不用修的,要是做停止研磨,就要经常修拉,要不就会磨坏产品。